[手持表] 天宇T21L测电容显示阻值的问题

楼主(2025-01-29):
用天宇T21L测试电容时发现,电阻档测试电容会有6M左右的阻值,测试2.5M电阻是正常的,应该不是电阻档问题,我用其它万用表表电阻档测试电容显示超量程,电容是好的,有这个表的老师试试有这个现象没?电阻档换挡太快给电容充电太慢?

网友A:
电解电容测出阻值很正常,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测出阻值很正常,不奇怪

我还以为电容放久了漏电了,用我的老表测不到阻值,和电阻档换挡快有关系吗?

网友:
没有这款表,在没进一步测试前,仅根据楼主的信息,没法判断。
你说用其它表测试没问题指的是测试同一只电容吗?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有漏电,指针表R*100,1K测老点的电容经常不会漂到无穷大处的。不同的表高阻档输出电压电流不一样,显示OL不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容有漏电,指针表R*100,1K测老点的电容经常不会漂到无穷大处的。不同的表高阻档输出电压电流不一样 ...

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得到电桥的重要性了。漏电的电容,可以在副参数D值上很明显的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得到电桥的重要性了。漏电的电容,可以在副参数D值上很明显的看出来。 ...

一直对电桥提不起购买念头,个人觉得,电容是有寿命的,今年测得合格不等于明年就好(尤其是电源滤波等关键处所),结合过往的教训,只要一怀疑直接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对电桥提不起购买念头,个人觉得,电容是有寿命的,今年测得合格不等于明年就好(尤其是电源滤波等关 ...

几十块钱的手搓电桥镊子误差有点大,但也是可以用的,测电容飞快。

网友(2025-03-05):
电解电容用电阻挡位测的是漏电,随着充电电阻变大最后ol

网友:
电解电容正常。很正常。我不是说这个表,我是说这种现象很正常
甚至你用毫伏档一直能测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