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牛nas如何启用GPU加速

楼主(2025-01-29):
最近自己在家用闲置台式主机做了一套“飞牛nas”作为影视中心看电影用,一直用的是主板上的网卡连接网络,时好时坏,印象中好像开启过“GPU”加速。原先一直在我的书房里放着,声音太大了,春节期间有空,所以换了个地方,这次干脆没网络了,水晶头换了,网线用巡线仪也测量了,都正常,就是不显示网络,问题矛头指向板载网卡上,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直接网上下单买入2.5G PCI-E网卡。装上才知道是网线缘故,既然舔新硬件了,索性就一同把系统也重装了。速度是真快,再也不断网络了。但是播放大流码的电影时还是卡的要死,CPU资源占据过大,所以去开GPU加速时确始终无法打开,我理解范围内的方法全试了都行不通,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不知道家人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还望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GPU加速没试过,既然系统重装了,那就只有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加速没试过,既然系统重装了,那就只有硬件了

谢谢回复

网友:
是不是虚拟机里装飞牛

网友:
好像是目前只支持10以上的显卡。

网友:
gpu加速只有视频转码才需要,现在手机,电视哪个不能解4k?转码完全没必要,牺牲清晰度还浪费nas性能

网友(2025-05-10):
虚拟机里 有没有开显卡直通?或者试试jellyfin

网友:
转码才会启动gpu,原码播放不会启动。

网友:
转码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