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突然就坏了- 罗技Logitech X100 蓝牙音箱

楼主(2025-01-29):
新年没啥好玩的。突然翻到这个东西,听了一会儿突然就开不了机。拆开发现这个音箱构造还蛮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结构就这里,这里的橡胶外皮跟里面的塑料框架是嵌套在一起。通过那个孔穿过去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测量电池还有3.5v电压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无法开机。这个音箱虽然小,但是音质确实不弱。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问题的多。

网友A:
去掉电池用可调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池用可调电源供电

对,能改成外接供电也是不错的。

网友B:
罗技还出这个东西

网友:
那你怎么不接上充电线试呢

网友:
电源应该比较好修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技还出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很纳闷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不能开机,先检查一下开关看看?

网友:
3.5V不就是没什么电了

网友:
这小音箱竟然设计的有倒像管

网友:
先接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那就当无源音箱用叱

网友:
如果电池有电,大概率是模块程序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