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兄弟D210标签机改锂电怎么改?

楼主(2025-01-29):
兄弟标签机标注功率6W,而市面上好多的一体板最大支持5W功率,而能支持5w以上功率的升压充电一体板体积又太大,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另外你们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
外壳再开个typeC的充电口,DC口保留,把电源板改为12V输入,通过12V DCDC降压到一体板的输入可接受范围内(如5v-8v)接入一体板输入端和C口并联,然后一体板输出4.2V给电池充电,输出9V给标签机供电。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12V和USB双输入,在找不到USB充电头的时候,用12V监控电源也可以使用,反之亦然。

标签机图如下,兄弟D210,1.5V AAA*6节电池或9V外接电源供电

网上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升压充电一体板

我的设想示意图

网友A:
参考一下:
DIY IP2326 2S被动均衡锂电池代替9V电池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979

DIY两串锂电池分别0.5AUSB线性充电模块,避免5V升压充电可能造成的危险过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454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DIY IP2326 2S被动均衡锂电池代替9V电池方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我是直接拿了一个9V的电源头,搞了个专用的电源,正负极两级是相反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48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拿了一个9V的电源头,搞了个专用的电源,正负极两级是相反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 ...

正负相反啊,那不挺好的么,直接报废换新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相反啊,那不挺好的么,直接报废换新的...

这么迟了还不上床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迟了还不上床睡觉?

你不也一样?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睡那么早干什么?

网友C:
不知你改来改去的目的何在?嫌干电池费钱?可以用镍氢电池啊,现在低自放的21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才4元多一节。或者是原来的9伏外接电源坏了、丢了?现在的9伏电源头遍地都是,几元钱一个。几元钱一个的快速充电头也很多,再花几元买个诱骗头或诱骗线,也可以轻松得到9伏电压,带载十几瓦是没问题的。又是TYPE-C又是可编程啥的,哪有这样搞的必要?就为练技术、发帖子吹牛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改来改去的目的何在?嫌干电池费钱?可以用镍氢电池啊,现在低自放的21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才4元多一 ...

为了一步到位少折腾,干活工具,就是一直好用少折腾,,,不管是镍氢还是干电池,三天两头电池没电换电池不麻烦吗,一天不干活净换电池玩了。,,再说说9v电源,他最大的问题是不通用,而不是值多钱。最后像你说的什么诱骗线什么的,那不叫工具,那叫玩具。

网友C:
你给诱骗器定义为玩具也没什么,玩具就玩具吧,我的松下笔记本电脑就是用的这个玩具运行得很好。所以说现在的高科技环境下,就算玩具也比你那个方案强一万倍。你觉得镍氢电池续航不行,你换锂电池就能永远有电了吗?你那个小空间也装不了多大的锂电池,而且升压板效率很低的,搞不好还不如镍氢电池续航好呢,一旦没电,就得等着充电,活也干不了了,镍氢电池还能换电池马上用。所以,你的方案连玩具资格都够不上,还需好好改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诱骗器定义为玩具也没什么,玩具就玩具吧,我的松下笔记本电脑就是用的这个玩具运行得很好。所以说现在 ...

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12v输入时能边冲边用,兼容5v C口充电

网友:
如果嫌弃传统的5号电池容量低,那么我会选择使用 5号电池模样的USB充电锂电池 * 6。
如果不嫌弃充电宝占用体积,那么我会搭配搞个支持9V的充电宝外接给它供电。
至少以上两种不损害原设备保修还在。

网友:
买个9V的诱骗线就可以了,没电用充电宝。

网友(2025-03-03):
不破坏原机一般是最好的,二手也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改来改去的目的何在?嫌干电池费钱?可以用镍氢电池啊,现在低自放的21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才4元多一 ...

兄弟这玩意镍氢电池用不了,不是电流不够而是 电压不够机器低于8V会提示电量低甚至保护关机,最好的方案就是用3颗10400的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