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清风视贝正泰良工-15孔插座横向拆解对比

楼主(2025-01-29):
前几天拆解对比了子弹头和飞雕15孔排插

但10元左右的三组混合5孔其实在生活中更常见
尤其公牛A03堪称常青树,每届新国标都在出,
产品历史可能已经超过三十年
(我没有确切数据,只是从上古的万能三孔就用过公牛这款,
欢迎有更详细资料的版友补充)

趁假期买来公牛清风视贝正泰良工,来个更直观的对比

公牛清风视贝正泰两绿两蓝,包装风格类似,仅最右边弱电箱插座无独立包装,
良工是我见过的插座贴牌之王(买过的南孚雷士欧普插座都是良工代工)

前四款插孔布置和接线盖也都差不多

开盖就能看出各家功力

公牛的铜条设计与其他四家都不一样
而且24年造比版友三年前买的也有明显升级

从铜片颜色上,明显横看出LN弹片用磷青铜,其余用黄铜

两层前盖,中间翘板滑移式安全门,弹片舱顶部开放,底部封闭

铜条与每个模块的连接,升级为点焊工艺,
我还想继续用,就不拆焊点了(这款铜片重量也就没测)

指示灯采用独立模块

6个零件,物料成本比传统的焊线指示灯高,
但更方便自动化生产和测试

清风的视贝的形制几乎一样

内部区别也不明显
弹片舱底部开放,顶部和上盖一体成型

视贝的下盖多了四个卡扣,拆壳要用撬棒

正泰有点缝合怪,
弹片舱(黑色)和安全门都是独立零件,
但载流件又是一体黄铜,

良工的内部铜条布局与清风视贝正泰类似

但安全门是第一代上下滑移式,
开启力要比前四款第二代平移式安全门更大

楼主:
测试数据汇总
注:拔出力测试使用拉力计与两孔插头插拔10次取平均值
不同批次、测试环境及操作者可能会导致测试数据变化
本测试结果仅代表本次自费购买的五条插座的情况
个人结论:公牛GN-A03胜,
这个型号看上去是15孔插座这个品类的销冠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网友A:
没有对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比参数?

超过60M被系统吞了,发在二楼但被系统审核中

网友:
价格都差不多吗?哪个性价比高?

网友:
楼主精心发帖,必须赞一下。

网友:
公牛的可以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网友B:
    能不能测一下不带保护板时的拔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测一下不带保护板时的拔出力

安全门对拔出力几乎没影响
第一代安全门(良工的上下位移式)插入阻力会略大
但第二代左右偏移时类似跷跷板结构,只要两个插孔挡板同时接触插头边沿就能轻易滑动,阻力很小

网友C:
评测用心了,不过这个拔出力,是越大越好吗?我是觉得拔出力越大,说明插得越紧越牢固,接触电阻也会相应的小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评测用心了,不过这个拔出力,是越大越好吗?我是觉得拔出力越大,说明插得越紧越牢固,接触电阻也会相应的 ...

目的是插座与插头的可靠接触
上一版国标兼容欧标圆柱,插座弹片与两插是线接触,
21版新国标改成两竖,对夹改成了面接触,理论上需要的夹持力更小了
拔出力主要考虑的是墙插或倒置插座,插头是否容易掉
国标规定最大拔出力不超过50N,
对最小拔出力的规定是倒置时30S内量规不能从插套里脱落(换算过来是10N)

网友:
这几款插排算是品牌货,做工都还不错。

网友:
我电脑桌的插线板是良工的5位分控插座,这插座最大的问题是分控开关质量不太好,用了一阵子之后,就有开关弹起(关掉)插孔仍然有电,并且负荷大的那一路开关触点明显烧黑了。后来自己在淘宝上买了开关换上了。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不少公牛的插排质量还可以。

网友:
价格也是重要指标

网友D:
公牛的太贵了,我用清风子弹头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牛的太贵了,我用清风子弹头的多!

本文测试的五款插座,我都是淘宝买的,公牛A03十元,其余八元,
我以为磷青铜+用料多20%,贵20%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牛的太贵了,我用清风子弹头的多!

清风不了解,子弹头还真不咋滴,至少10多年前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