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门把手diy一个简易钢锯握把

楼主(2025-01-29):
有些逼旮的地方锯弓不方便操作,我会用钢锯条直接来,但是么有握把,不是那么得力,今天就用废弃门把手配件diy一个。
门把手配件

取下需要的部分

锯好后

钢锯一端拧一个m4加长穿心螺母

原汤化原食,用门把手上的一个配件做个定位的堵头

穿入

螺丝拧好

把握一下,还行。

完活,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钢锯这样容易断...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A:
牙倒装了,这是拉锯不容易断,推锯才容易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牙倒装了,这是拉锯不容易断,推锯才容易断。

这个跟正倒没关系,而是钢锯条太脆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正倒没关系,而是钢锯条太脆了...

NO~ NO~  NO~

好的钢锯条(即金工锯条)  是又薄又软有弹性  那是要有锯弓才对, LZ脑筋用错地方了  钢锯条不是这么玩的

这种手握式木工锯  锯条是三角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正倒没关系,而是钢锯条太脆了...

钢锯我30年前就开始使用了,这么多年弄断过不知多少。正装反装真有很大区别,普通钢锯条倒装拉着锯真不容易断,因为拉的时候才下压,推的时候可以轻推不会崩断。拉锯和推锯明显的区别就是,拉锯会把锯片拉直不会拉断,推锯就容易把锯片推歪崩断,类似手动叉车,你推着走跟拉着走,速度快点哪个容易走直线?你试一下便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 NO~  NO~

好的钢锯条(即金工锯条)  是又薄又软有弹性  那是要有锯弓才对, LZ脑筋用错地方了  钢锯 ...

这种手锯可没钢锯条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钢锯我30年前就开始使用了,这么多年弄断过不知多少。正装反装真有很大区别,普通钢锯条倒装拉着锯真不容 ...

我说他这个太脆容易断,跟正倒没关系...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锯我30年前就开始使用了,这么多年弄断过不知多少。正装反装真有很大区别,普通钢锯条倒装拉着锯真不容 ...

说的对。这是钳工的基本知识。

网友:
新年新创新,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他这个太脆容易断,跟正倒没关系...

那你是怎么得出 钢锯这样容易断...的结论?这种锯条韧性很好,但锯齿部分是高频淬火的很坚硬,哪有那么容易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怎么得出 钢锯这样容易断...的结论?这种锯条韧性很好,但锯齿部分是高频淬火的很坚硬,哪有那么容 ...

这种钢锯条本就脆,要用锯弓两头拉紧用,跟锯木头的手锯不一样...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钢锯条本就脆,要用锯弓两头拉紧用,跟锯木头的手锯不一样...

你买到劣质货了吧?这种锯条我用过不少,以前都是用布包着一端当拉锯用,从来没断过,报废的锯条给我弯成90度了都没断,你硬要说很脆那当我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劣质货了吧?这种锯条我用过不少,以前都是用布包着一端当拉锯用,从来没断过,报废的锯条给我弯成 ...

你买的是锯木头的吧,不是撸主买的锯金属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锯木头的吧,不是撸主买的锯金属的...

我就是锯金属的,白色部分是韧性很好的,黑色部分是高频淬火的,这样组合既有硬度又有韧性才不容易崩断,普通锯条就高碳钢才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锯金属的,白色部分是韧性很好的,黑色部分是高频淬火的,这样组合既有硬度又有韧性才不容易崩断, ...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看着效果还行,相当于使用门把手代替用手直接握锯条了。门把手出口端加个方形模块,用来加固锯条,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锯我30年前就开始使用了,这么多年弄断过不知多少。正装反装真有很大区别,普通钢锯条倒装拉着锯真不容 ...

弄断过不知多少? 茶怀疑你是不得要领,

即便你习惯拉锯 锯条也要走直,但一般来说回拉的时候你反而看不清运动
拉锯一般多用于切木料 不过在茶看来也就做榫的时候会拉那么几下,也就寸把点长度
哪个钳工锯铁块、钢块的 会以拉锯在切的? 除非是磨洋工在装相的

网友:
小手锯设计非常漂亮,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最好能够换个锯条,毕竟这种钢锯条比刀锯(手锯)锯条要脆很多

网友:
做得漂亮!蛇年大吉!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