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球机在录像机中掉线问题请教

楼主(2025-01-30):
海康4寸球机2个,独立电源供电,接入路由器。录像机也接入路由器。
刚刚发现其中一个球机在录像机中掉线。后在网页中尝试访问掉线球机,速度慢的让人难受。PING掉线如下图。

开始怀疑网线的问题,临时弄根新网线,依然掉线。
后怀疑电源的问题,将两个球机的电源互换后,依然掉线。
继续怀疑路由器口的问题,将掉线球机网线换个路由口,依然掉线。
再怀疑球机问题。将球机完整恢复出厂设置,依然掉线。

我没办法处理故障啦。过年找不到修的人,在坛里求助。谢谢先。

网友A:
你重设另一个IP试试,或者直接用笔记本连上摄像头ping 一下试试。兴许作妖的是局域网而不是摄像头本身,常见的就是IP跟其他设备冲突了呗,时断时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重设另一个IP试试,或者直接用笔记本连上摄像头ping 一下试试。兴许作妖的是局域网而不是摄像头本身,常 ...

或者是线路哪里有问题比如老鼠咬了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线路哪里有问题比如老鼠咬了之类的

楼主第一条措施就是换了条新网线,也还是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设另一个IP试试,或者直接用笔记本连上摄像头ping 一下试试。兴许作妖的是局域网而不是摄像头本身,常 ...

没有IP冲突。
一个路由器,只插三根网线。录像机地址:192.168.1.5   球机1地址192.168.1.10   球机2地址192.168.1.11

刚在海康网找个固件升级,升级球机后,还是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条措施就是换了条新网线,也还是掉线

是的。
升级球机固件后,还是掉线。。。。  技穷了。

网友C:
电脑直连,ping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直连,ping看看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狗熊也是这么想的...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头子直接连电脑试试看

网友:
私信联系,遇到类似故障,如果和温度正相关,那就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IP冲突。
一个路由器,只插三根网线。录像机地址:192.168.1.5   球机1地址192.168.1.10   球机2地址 ...

故障摄像头是全新的吗??个人觉得 如果排除网络设备的可能性 那就是这台摄像头的本省问题了,我指的是内部硬件电路和元器件故障问题,比如元器件虚焊、二极管之类的元器件性能降低之类的。有能力的话就拆开看看咯 不行的话就直接换新的。

楼主:
故障已排除。
排除方法:前天晚上将关联设备断电。昨天早上通电后,一切恢复正常。
感谢坛友关注。
截至回帖前,PING图如下。

网友:
建议先用几天,然后再看看回放,回放日期下,视频是否都正常?

网友:
路由器问题

网友:
你这个还好,我手上遇到一个摄像机问题,就是断电30秒后再开机,可以正常使用2-3周,然后又是黑屏,网络测试也没有问题,换了摄像头和网线,电源还是老问题!目前更换了交换机,再观察中!

网友:
等待解决办法,我的一个球机也是类似的状况,加油

网友(2025-03-01):
关键设备是哪一个?

网友:
可能过热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