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施耐德3000UX逆变器炸管了,维修陷入困境,哪里能查到电路图

楼主(2025-01-30):
不小心,逆变器输出和市电短路了炸了好多管用2并不电阻烧糊了看不清阻值,维修陷入困境  在哪里能查到电路图

网友:
大功率管和驱动都挂了。没有修的必要了。
一定要修的话,还不如买一块二手的控制板,再全部换掉功率MOS。

网友:
我猜损坏电阻和左侧平行的两款是一样的。
不过功率管都糊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推动三极管驱动电阻。

网友:
这神仙看了都摇头

网友:
拆电瓶卖废品算了。逆变桥功率管死区短路很难修,可能要改单片机程序,避开逆变桥三四管同时导通。

网友:
分立元件,密密麻麻的

网友:
这样子损坏的不仅仅是看得见这些元件,可能牵连比较大

网友:
MOS管炸的干脆

网友:
两只电阻还是并联的,功率管坏了才烧的电阻吧。

网友:
大功率管都打了水漂了,可以垃圾桶见了

网友:
修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
咬咬牙,扔了买新的

网友:
不建议修了 ,买个板子吧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有没有大神想赌的

网友:
换新板子合适

网友:
这要维修成本不小啊

网友:
烧的有点厉害了

网友:
根据外围是哪个芯片提供,多找同样芯片的几份图纸一般都可以确定阻值

网友(2025-05-20):
无价值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