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子路牌桶装水电动抽水器改修

楼主(2025-01-30):
一个子路牌桶装水电动抽水器损坏(见图一),症状是充不进电,电耗尽了无法抽水。拆开发现电路板上充电控制电路3Kac及其外围电路烧焦(见图二),准备放弃,想到利用充电口直接供电继续使用是否可行,于是把充电口正极绕过烧坏的充放电控制电路,直接连线原电池接口正极,试机可用,重新装回,插5伏电源,抽水机可正常使用。备注,电路板图为网络截图

网友:
直接给电芯充5V电只能临时用用

网友:
不值钱的东西。快换

网友:
只要电机不坏,就还有继续用

网友:
应该是4054,换一颗呗...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9元钱包邮直接换新爽歪歪了

网友:
这样充电很容易把电池充坏,严格控制时间和次数,可以网购成品4057充电板代换。

网友:
手上没有其他充电板?换个上去

网友:
我觉得手动按压的也比较好用啊。

网友:
这东西其实慢简单的吧

网友:
用红包我买的才4元一个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 也是这玩意坏了 充电发烫 充不进电

网友:
4057充电板代换

网友:
外加一个充电板好一些,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
修理修理还能用

网友:
电动抽水器好像是9块9

楼主:
谢谢各位,祝各位新年发大财

楼主:
我把电池取下来了,直接用5V电源给控制电路和水泵供电

网友:
5v直充啊,有点危险

网友:
孔圣的弟子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