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1号碱性电池内部啥样子?

楼主(2025-01-30):
10多年前买的4个1号碱性电池,生产日期2013年/质保3年,其中有周身起白霜的,拆开看看

被白霜的电池有点惨

去掉表皮,钢桶还完好并没有锈孔,看来白霜是从钢桶底部结合缝跑出来的,难道是没有“聚能环”造成的?还有1.3v多电压

沿底部缝隙撬开,挑出底盖及中心杆

与5号的T型中心杆不同,底盖有3层,最外盖在边沿有4个小孔,内盖中心有2孔然后这2个不锈钢盖子被白色塑料圆盘包裹并与外筒绝缘,外盖作为负极外筒做正极,外盖带中心杆,中心杆穿过内盖和塑料盘,中心杆比5号电池的也要粗些,看来白霜应该由塑料盘漏出,也使2个不锈钢底盖锈蚀

外筒内部中间有黏糊物跟底盖中心杆接触,外筒接触的是硬实的黑粉物(石墨?)黑硬物经纸卷(吸水纸?)与中心糊状物隔开,
挖掉内脏得到完整的不锈钢外筒~可以套娃5号电池当做1号电池用了(现在5号电池多见,常常代替用的少的1号电池)?

如此,1号碱性电池内部比起锌锰干电池要复杂一点。

号多见

网友:
怎么里面还分层?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A:
这种1号电池拿来给石英钟供电,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B:
居然还有1.3v

网友C:
我以为中间芯子是碳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中间芯子是碳棒呢

同以为是碳棒,哈哈

网友D:
用铝丝戳一点里面淡绿色的那个东东,铝丝上会有雪花一样的东西一直长

网友E:
南孚特点,漏液未必没电,没电的未必漏液。   并没有必然对应关系。。

网友:
南孚漏液那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1.3v

1.2v就是电池没电的钟表,收音机还能用几天。

网友:
碱性电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1号电池拿来给石英钟供电,可以用好多年。

如果情况属实,有空拿节1号电池放入,手边有3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就是电池没电的钟表,收音机还能用几天。

早年点手电筒钨丝灯泡很暗了的电池,再给收音机用(那时没有交流电,收音机只能用电池),还能哇哇响好久,甚至不太响是再给电池扎孔灌盐水后仍能响些时候。

网友:
1号没有,拆过5号,中间一根铁棒(也许是铁但应该不是至少不是简单的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孚特点,漏液未必没电,没电的未必漏液。   并没有必然对应关系。。

还真是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1号电池拿来给石英钟供电,可以用好多年。

用不了几年就会漏液,碱性电池有时候比普通电池漏液更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年点手电筒钨丝灯泡很暗了的电池,再给收音机用(那时没有交流电,收音机只能用电池),还能哇哇响好久 ...

老式收音机功耗很低...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47万用表表盘绿字以下竟然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铝丝戳一点里面淡绿色的那个东东,铝丝上会有雪花一样的东西一直长

起化学反应了

网友:
中间还用纸隔离开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