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款仪表的电源模块损坏,尝试维修

楼主(2025-01-30):
亲爱的各位坛友,大家过年好,蛇年吉祥。
得到一块仪表的电源模块,没看懂这款电源是什么结构,灌胶处理为软胶,板子为多层板,走线复杂。

电源管理芯片为SI9120DY已经烧毁

测量mos管已击穿,型号B6NK90Z

这三个元件未找到具体的型号,有知道的吗

目前过节,快递停发,带恢复后试试看能修复不

网友A:
电容不少,不过那几个假固态太明显了...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少,不过那几个假固态太明显了...

那玩意儿应该叫贴片电解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儿应该叫贴片电解电容吧!

我猜也是的。这就是普通的贴片铝电解,而不是固态。有防爆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构架贴片电容,而且测量电容两端为短路,查找也未找到短路点,电容两端上1V 3A直流电,未找到发热元件

楼主:
在三颗贴片电解电容两端加24V电源,无短路,电源板输出指示灯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下面是光耦,上面画圈的是个精密绕线电阻,估计是后级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为前级的整流桥,通交流电测量前级滤波电容300V正常,篮圈不明,根据位置应该是前级的EMI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线共模电感

高压放电管

楼主:
查询这款仪表的输入电压为多电压供电电压
高压交流电源:
工作数值:
100 … 240 VAC (- 15 % + 10 %) = 85 … 264 VAC,50/60 Hz

低压交流电源:
工作数值:
65 VAC (- 20 % + 15 %) = 52 … 75 VAC,50/60 Hz
低压直流电源:
工作数值:
24 … 55 VDC (- 20 % + 15 %) = 19 … 64 VD

网友:
应该是PWM开关电源,次级三个MOS同步整流?

网友:
次级三个场效应管应该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少,不过那几个假固态太明显了...

开玩笑,,先看看电容上面的牌子先啦

楼主:
找到了这颗短路的二极管了,丝印为CS320,是肖特基?拆掉后,后级不短路了

楼主:
200V3A的吗?

网友:
人家厂家也没有说那电容就是固态,,不过它这个牌子的电容,,某些系列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