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求助,SM2267AE双贴东芝19nm MLC开卡报错问题

楼主(2025-01-30):
前阵子买了风枪和焊油,开始玩起来自开卡固态和U盘了

今天贴了拆机的两颗东芝TH58TEG7DDJBA4C,19nm的MLC,软件识别如下
但是使用2.5.77v1版本的开卡工具报错

楼主:
请问坛友这种情况是ISP选择有问题吗?我需要选择哪种ISP文件才能开出来?

网友A:
软件没啥问题,具体要看看硬件,贴好的优盘正反面发看看,具体是那个版型,sb8跳线 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坛友这种情况是ISP选择有问题吗?我需要选择哪种ISP文件才能开出来?

这里打勾试试

还有这里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可尝试换个量产工具看看,每个工具里面的固件多少有些不同

网友B:
可能是主控有问题,昨天做了个测试架也是这个报错,把主控换到板子上贴颗粒也是,可以自行排查下

网友C:
短接sb8就行了,不用选i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主控有问题,昨天做了个测试架也是这个报错,把主控换到板子上贴颗粒也是,可以自行排查下 ...

主控应该没问题,之前用同一个主控板单贴了个H27Q2T8CEB9R成功了。顺带问一下主控要是有问题的话会有一部分颗粒能开一部分颗粒不能开的情况吗?

楼主:
按照您的指点打钩了仍然开不出来提示“Flash Can Not Support DDR(1C)”
之前Capacity Setting选项卡的设置用原始设置也开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啥问题,具体要看看硬件,贴好的优盘正反面发看看,具体是那个版型,sb8跳线 等等 ...

我的问题,没传主控板板型上来
您看看这样的板型需要短接啥的吗,楼下坛友说短接SB8就行,我看这会SB8那有个电阻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sb8就行了,不用选isp

买的主控板好像是默认短接SB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没传主控板板型上来
您看看这样的板型需要短接啥的吗,楼下坛友说短接SB8就行,我看这 ...

主控面的颗粒方向不对,u8稳压管可去掉

网友:
bga颗粒方向参考

楼主:
还没呢,现在还在主控板上没拆下来呢,要是实在开不出来就只能跟另外几片贴一起凑合贴4片开个PS3111的64G装在老机器上用了

楼主:
感谢老哥!我才发现主控面我的颗粒1脚方向反了,把颗粒重新焊了一遍,现在报错码是check info block fail(OD), 设置如图,请问这个报错是不是颗粒坏块过多导致的?

网友:
换个工具试一试。这个是汉化版的 范大佬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935-1-1.html

网友:
以范大佬的工具为例 依次查看贴好的颗粒ce是否一致,齐全,基本设置如图

网友:
主控面,已经默认r43  vccq3.3 v   东芝颗粒 vccq3.3 v 比较稳   背面u8 建议拆掉
开卡时,请确认 写保护开关的状态,是解锁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我才发现主控面我的颗粒1脚方向反了,把颗粒重新焊了一遍,现在报错码是check info block fail ...

坏块过多 会报 Bad Block over setting(11)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