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过年修九阳电压力锅e3

楼主(2025-01-30):
这个垃圾的九阳以前坏过一次。用纱布打磨压力传感器的触电,但是没有用。这刚买回来没有两个月可就出故障,真的垃圾,垃圾死了,真不知道该死的九阳是怎么活下来的。就是这一次过年在家没事儿,第二次休。把压力传感器上的杂交固定的铜锣膜拧松,再拧回去。这个故障就消失了。关键是这个压力传感器简直设计的跟狗屎一样。一点儿也不严谨。我真怀疑九阳就是最近几年上天派来坑坑害我们的。

网友A:
同时是温控,压力形变警报。

你动了这个东西。其实压力锅就很危险了。

一般动这个,都要在锅上加压力表调一下。

这种传感器,其实有保温的电饭锅都在用。 只是因为不控制压力,电饭锅动它也就是不熟或糊底。噗噗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是温控,压力形变警报。

你动了这个东西。其实压力锅就很危险了。

有道理,这些机械传感结构还是别瞎捣鼓的好,小心BOOM...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是温控,压力形变警报。

你动了这个东西。其实压力锅就很危险了。

有时间限制泄压阀,以前铝锅压力锅就一个密封罐子也没见过出问题,现在的人都是被厂家投喂的专家给吓死的,巨婴他们最喜欢了。

网友B:
E3故障,压力开关触点通的情况下紧螺母就好了。

压力开关下面的螺母,被你拆掉的那个,紧下就好了,当然要3个螺母一起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故障,压力开关触点通的情况下紧螺母就好了。

压力开关下面的螺母,被你拆掉的那个,紧下就好了,当然要 ...

你这个说的倒是很有道理。关键是我直接把那个铜螺丝给拧松,重新拧紧了。估计影响不大,机器有时间定时,这个是在机器时间定时失效的情况下,压力过大,断电的。

网友:
压力部件,我自己不敢动

网友:
你那里可能是接触不良,压力调节是那只胶封的螺丝……

网友C:
温控器压力锅上的不能动,除非是烧坏没办法才动,调压力是个问题。

网友:
温控压力锅!!!

网友:
这种双金属片温控器很难调的,你可能要煮上十锅八锅饭都没能调好,除非你有专业工具,如果是压力锅,那我连调的勇气都没有了,还是联系原厂买个吧,应该不会太贵。

网友:
传感器要官方调的

网友:
电高压锅都是用这种压力开关。

网友:
刚买回来没有两个月可就出故障,
为何不退货或换货。
压力控制器要用专用设备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限制泄压阀,以前铝锅压力锅就一个密封罐子也没见过出问题,现在的人都是被厂家投喂的专家给吓死的 ...

1、以前的压力锅并不是密封的罐子。
2、以前的压力锅出问题的也不少。
3、理性探讨,大过年的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网友:
有可能触电变形接触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器压力锅上的不能动,除非是烧坏没办法才动,调压力是个问题。

这个温控器好像是以前的压力阀的作用吧。是在正常定时电脑主板坏了的情况下一直烧,然后到压力自动停电的一个保险装置,它是一个保险装置,并不是一个温度控制装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温控器好像是以前的压力阀的作用吧。是在正常定时电脑主板坏了的情况下一直烧,然后到压力自动停电的 ...

刚查过了压力锅起跳压力是70kp正常轮胎压力是380kp看来压力锅是个小卡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