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来自中国上海的上海161-3(出口型)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5-01-30):
接续上一篇帖子对上海161-1的介绍,在喜庆满满的春节假日里,再来一台上海161系列中的出口机型:上海161-3.

查阅前面发过的帖子可以看这里:
来自欧洲CCCP的Riga-10(Рига-10,里加10)10灯电子管收音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来自欧洲CCCP的Рекорд-53(纪录53)5灯电子管收音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来自中国上海的上海161-1电子管收音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上海161-3的外观风格与之前介绍过的上海161-1相比,有明显的变化,机箱的造型线条更加细腻,顶部采用了大半径的曲面。上海161-1中采用的电位器音调调节,在上海161-3中被改为按键调节。此外,上海161-3的调谐指示管被安装到刻度盘后方,这在国产收音机中是不常见的配置。另一个上海161-3特有的外观特点,是电源关按键、音调按键的中音(高低音)按钮都采用红色。作为一款出口机型,刻度盘上所有文字都采用中英文并列标记。

上海161-3后盖板也有中英文同时标注的特点,上海广播器材厂的商标十分醒目。

上海161-3的内部空间布局和上海161-1一样都十分紧凑。不过,得益于将调谐指示管的位置从机箱前部面板后方转移到刻度盘后方,上海161-3在生产和维修时并不存在调谐指示管安装困难的问题。作为一款出口机型,中频变压器采用了少见的404TH和405TH型号。

上海161-3机芯顶部。除了用于固定调谐指示管的支架之外,161-3机芯顶部的元器件布局和161-1机芯完全一致。此图中音调开关组件放在机芯右侧。

上海161-3机芯前部。刻度盘背光板保持了安装在机芯上的状态,可以和前一篇帖子中的上海161-1机芯进行直观对比。此图中上海161-3的音调开关组件放在输出变压器上方。

上海161-3的调谐指示管及其支架。因为6E1电子管并不是很重的元件,因此其支架只需要用薄钢板冲压成合适形状再进行弯折就可以达到目标了。将调谐指示管安装在机芯上的方案为收音机的调试和维修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上海161-3的音调开关组件。这套用3个电阻和3个电容组合成的音调调节网络在60年代的上海系列机型中流行一时,上海163系列机型中也采用了这样的音调开关。

上海161-3机芯底部。由于取消了音调调节电位器,并且将一个电解电容的位置改到滤波电阻旁边,音量电位器附近显得非常空旷。此外,高频电路的阻容元件端子排和中低频电路的阻容元件端子排和上海161-1相比,也有明显变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将此图和另一贴中的机芯底部做详细比较。

上海161-3机芯侧面。考虑到出口到潮湿热带地区后的可靠性保障需求,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一样都采用了沥青浸渍处理工艺,以起到防潮的效果。

上海161-3机箱内部全部采用清漆涂覆以保证在炎热潮湿地区使用时的防潮性能。在机箱底部有出厂检验日期:1965.6.18,也就是说,这台上海161-3到今年已有60岁了。得益于精益求精的工艺处理,目前这台上海161-3依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中波、短波接收灵敏度都很好,出声响亮,音质悦耳。

由“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印发的上海161-3型收音机说明书正面。这套说明书通用于161-2和上海161-3两款机型,可以看到161-2的电路设计和161-1一致,163-3的电路设计与161-2的差异就在于音调切换电路。

由“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印发的上海161-3型收音机说明书反面。从说明书中可以看到上海上海161-2的机箱轮廓与上海161-3完全一致,外观差异仅在于是否有音调切换开关按键。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正在积极团结亚非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有许多这样的国家都曾是前英国殖民地和前法国殖民地),上海161-3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作为对外出口的国产优质工业品被寄予厚望,说明书采用中文、英文、法文三种文字同时印刷。

60年后,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将更多的国产电子产品带到了亚非拉国家,受到普遍欢迎。此时,回顾往昔的出口产品上海161-3,更令人感慨万千。

网友:
这琴键开关挺别致,有时候真的觉得以前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真精妙。

网友:
保存的挺好值得收藏

网友:
好成色古董电子管收音机,难得。

网友:
很难得的这么好成色的电子管收音机,值得珍藏。

网友:
保存得这么好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当年还可以出口?是出口到阿尔巴尼亚吧

网友:
用来收藏的几十年历史的老物件

网友:
说明那个年代,中国的电子产品,已经到一定水平了。

网友:
现在收不到台了吧.

网友:
0年后,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将更多的国产电子产品带到了亚非拉国家,受到普遍欢迎。此时,回顾往昔的出口产品上海161-3,更令人感慨万千。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保存的真好!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网友:
65年的,,,我的红灯都是70年代才买的,。。谢谢分享

网友:
很难得的这么好成色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成色不赖声音怎么样

网友:
当时家电都有电路维修图。现在的变频家电,功率模块很难像机箱电源标准化接口,变频室外机不转,功率模块做在室外最坑,建议做在室内,坏了自己换,电机等耐用件做在室外。

网友:
儿时梦寐以求的东东!

网友A:
成色不错

用不上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不错

用不上了哇

现在放床头柜作为连接手机音频输出的功放使用,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