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给SONY BC-CS2B充电器贴纸版改造双灯(完美版图解)

楼主(2025-01-30):
玩随身听,买了两节爱老婆和口香糖电池,于是又在咸鱼淘了个SONY CS2B镍氢电池充电神器,按照完美版的改法,改了个双灯:
无电池或充满后:常亮;
充电时:慢闪;
涓流时:快闪

下面简述一下过程。

拆螺丝,直接捅个洞。

借用前辈的图片,一字螺丝刀在8字电源插座靠边缘那边插进去别开一条缝,再用卡片伸进去一点别开即可...

上面这图是常规改法。

这个改法,意图是充满后常亮,也许在CS2A上可以,但经验证在CS2B上不可行:无电池时,两个新增的LED常亮,而原机的黄色指示灯闪烁,表示进入充电状态。

最后参照上图的CS2A完美版改法进行。

最终电路是这样,也是新增六个元件:两只LED,两个3K电阻,两个1N4148二极管,注意元件标号是CS2B贴纸版的。

背面点位和接线示意图

正面点位和实际接线,较乱

试机,正常,改了一个超亮的贴片LED。原来用了个绿色的LED,亮度稍嫌不足。

挖槽,避免压住新增的元件脚和连接线。一开始搞反了,在外侧挖了槽,囧~

然后是装回外壳,再次试机正常,主要是一槽充电时慢闪,另一槽涓流时快闪,两种状态能够很容易分得清,不像第一种不太容易分辨。

网友:
CS2B充电器系列真是常青树啊。

网友:
还专门买干啥,跟坛友一样用CJC5288做一个不香?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真是高级货啊

网友:
当时很流行的充电器,改装后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网友A:
这货电池素质差一点就拒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电池素质差一点就拒充

2B好点吧,前几天充了一个0.2V的7号爱老公,十多年前买的,用得少,,,,,,2A肯定不干这活........

网友B:
应该把后加的原件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网友C:
口香糖电池怎么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后加的原件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704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香糖电池怎么充电的?

之前简单做了个支架,后来发现用18650电池盒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简单做了个支架,后来发现用18650电池盒也可以:

我有个口香糖电池好像比随身听的短点…明天看看怎么给它延长点用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简单做了个支架,后来发现用18650电池盒也可以:

这种随身听你试过直接用耳机孔直驱扬声器没?我那个磁带功能基本上废了,收音机倒是挺不错的,想直接用耳机孔插头直驱扬声器不知道哪种喇叭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随身听你试过直接用耳机孔直驱扬声器没?我那个磁带功能基本上废了,收音机倒是挺不错的,想直接用耳 ...

没法直驱喇叭,要外接功放才行的

网友:
这个改的好,状态很清楚

网友:
需要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直驱喇叭,要外接功放才行的

今天试了下吸顶扬声器居然推不动,不过USB小音箱上面的那个小喇叭还是差不多,调频勉强可以用,中波声音就有点小了…

网友:
看外表好像挺简单,改造起来也挺复杂。

网友:
好好的一个东西让你祸害成这样了。

网友:
老树发新芽,老当力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