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出现爆震音怎么办?

楼主(2025-01-30):
耳机一直在放声音,放了一段时间,

最近听了一下,大的声音,有一边的耳机会出现爆震,声音完全失真了,
为何会这样?是不是喇叭坏掉了?

网友A:
换单元   估计振膜破损或者脱胶了 也有可能振膜上面有铁屑啥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单元   估计振膜破损或者脱胶了 也有可能振膜上面有铁屑啥异物!

这你都信,也是闲得蛋疼啊...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耳机坏了啊

网友:
我之前有一副耳塞掉地上导致其中一个音圈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单元   估计振膜破损或者脱胶了 也有可能振膜上面有铁屑啥异物!

声音不大的时候,为何没有破音?

网友:
松动了吧

网友:
这个基本就报废了,摔打几下小音量还能凑合听,大音量还是刺啦刺啦的。

网友:
单元有问题了吧,价值低的没有维修价值就只能进垃圾桶了

网友(2025-03-04):
耳机可能与磁铁放在一起退磁或者偏磁了,找个钕铁硼磁铁用磁极顶着耳机正中重新充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