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举头望大疆,低头思故乡。大疆MINI3pro拆解失败

楼主(2025-01-30):
大疆的MINI3pro,折腾半天没找到合适的梅花六角螺丝刀,拆解失败

肚里没电芯,奇怪怎么上去的?

网友A:
楼主捡到宝了,是不是电池没插紧?看看附近有没有电池。

网友:
这种有防盗功能吗,或者加密协议,是否能自己配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捡到宝了,是不是电池没插紧?看看附近有没有电池。

据说没遥控只能当摆件

网友:
又是捡到宝马车钥匙,却是徒劳无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没遥控只能当摆件

可以想办法的,问问闲鱼上的专业维修人士,就说炸机了,遥控器丢失。

网友B:
把序列号发给DJI,然后还给买家,说不定人家给你包个红包呢...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这货在黄鱼可以卖拆机件,据说还很有价值,楼主捡到宝了.
少说可以挂大几百

网友:
这是可以空中投掷电池的无人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序列号发给DJI,然后还给买家,说不定人家给你包个红包呢...

大疆有关于丢失的政策,估计失主早收到免费的新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有关于丢失的政策,估计失主早收到免费的新机了

还有这事?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有关于丢失的政策,估计失主早收到免费的新机了

没有存储卡吗?这你可以拆件卖了,如果用了随心换,按照协议,归属权会变成大疆那里,就锁死不能起飞了,还有绑定遥控器也是,同理,别忘了把一些带序列号的贴纸撕的干净一点,主板加密芯片砸烂掉,当废板子卖,防止有捡漏的拿回去直接上电,测试,给你惹出麻烦,我怀疑这东西在天上的时候电池自己脱落的,之前看到过先例了,突然失联去找,那人就在地上看见一个摔烂的电池,机器本身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存储卡吗?这你可以拆件卖了,如果用了随心换,按照协议,归属权会变成大疆那里,就锁死不能起飞了, ...

你是在哪看到这些的?

网友:
否能自己配遥控器

网友:
这东西好像有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存储卡吗?这你可以拆件卖了,如果用了随心换,按照协议,归属权会变成大疆那里,就锁死不能起飞了, ...

镜头应该不错,如能当视频头用不起飞也好玩

网友:
在树上都给你发现,蛇年行大运啊

网友:
没遥控器,没法玩呀。

网友:
没个合适的拆机工具,论坛混得也太不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