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问如何干净的将上面的锡拆下

楼主(2025-01-30):
能用小刀轻轻的刮吗?

网友:
可以用吸锡带将残余的焊锡去掉。

网友:
只能搞平整,想去除干净很难。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
普通手段就只能弄平整,但还是有很薄一层。完全变成金色不好弄。

网友:
大号壁纸刀,角度掌握非常重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钳子    或者小锤   力量是爆发力   瞬间爆发力   试试

网友:
吸锡带弄平整就好了,,,抗腐蚀性反而更好一些。

网友:
不可能,话说搞干净干啥?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网友:
完全复原变成金色很难,但是要去除大部分还是可以的,加热到足够温度,要卫生纸快速擦掉

网友:
铜不予酸反应,但是焊锡可以

网友:
把锡和镀金层都刮了,然后重新植金

网友:
可以用细砂纸打磨试试

网友:
除非把铜也要刮一层

网友:
这是打算7天无理由退货的节奏吗?其实可以先用夹子把导线夹在电路板上面测试使用,这样就不会有焊锡留在电路板上面了!

网友:
可以用吸锡带搞掂。

网友:
可以用吸锡带

网友:
可以打磨试一下,估计可行

网友:
膜破了,很难再复原了

网友:
一点痕迹都不留?不太可能

网友:
加热到焊锡融化的边缘,然后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