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众RCD310车机开机密码

楼主(2025-01-30):
偶得一个大众RCD310车机一台,通电需要密码,于是想办法破解,存储芯片用的是95128WQ有懂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不会搞,新年快乐

网友:
蛇年大吉,新春快乐!

网友A:
这个应该有难度吧

网友:
淘宝淘一个

网友B:
搜到的,不知行不行:

即使去掉密码保护,也还有开机1小时自动关机这个毛病~

网友C:
如果是单纯的为了使用没必要浪费精力在一款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车机上面,如果是为了学习破解技术的话可以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到的,不知行不行:

即使去掉密码保护,也还有开机1小时自动关机这个毛病~

车机是单独买的,不知道哪个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纯的为了使用没必要浪费精力在一款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车机上面,如果是为了学习破解技术的话可以折 ...

对,就是想学习研究一下怎么消除破解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难度吧

嗯,读出来的存储芯片数据不知道怎么修改破解

网友:
好像以前有帖子讲解过破解问题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

网友:
大众的车机音质平平

网友:
让4儿子店去破解一下

网友:
这么一个普普通通车机也要搞密码,设计的人真是没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