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9号平衡车plus 不开机拆解修理

楼主(2025-01-30):
我的9号平衡车几年了,最近不开机了,充电正常。过年没事拆开修理一下小问题。B站有小米售后的拆机视频,跟视频拆解发现就是开机按钮微动开关坏了。下面上图

网友:
简单就搞定问题不错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从买回来到现在这么多年。估计骑行不会超过10公里。现在倒是一切正常。最大考虑是否给这个改一个倒三轮。这样就能用上了。感觉应该比骑电动车要方便些。可能还需要加大电池组吧。。

网友A:
看这个微动开关和常规的不一样,查了一下是防水的,看那个外壳也有防水的设计,最好外壳位置,重新打一下704密封一下,防止进水

网友B:
修好了可以又用10年

网友:
这个应该好玩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C:
就这样修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可以又用10年

上路是问题,没有平衡车排兆,公园砾石公路很容易摔车。

网友:
这么个小玩意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开关国产的质量不行,特别容易生锈。还是欧姆龙防水型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微动开关和常规的不一样,查了一下是防水的,看那个外壳也有防水的设计,最好外壳位置,重新打一下70 ...

按钮周围有密封胶,开关应该是质量问题坏的,板子也没进水。现在重新组装好还是要等买个硅胶来密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修好了呀

修好了,换了一个微动开关,后面再把面板周围用704硅胶密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做工确实不错,各种线路相当规整。

网友:
这种轻触开关容易坏

网友:
貌似是PLUS

网友:
换一个进口的开关上去耐用些,我一般是从打印机上面拆开关好用,或者进口机里面拆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