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压模块可以直接接在服务器电源输出端吗?

楼主(2025-01-30):
求助。手里有一块闲着的电源,想用一个模块改可调

网友:
模块功率太小,电源功率太大,这个模块只能降压,可以配,但是觉得很别扭

网友:
这个搭配也能用,但是有点不合适,大功率电源配小功率调压模块,感觉别扭

网友:
只能输出9伏,没有什么用

网友:
反正我用了,升压降压都用了,不过输出不能太相信标称,毕竟输出线线径有限,标称几十A实际会发热。

网友:
LZ应该选一个可调升降压的大功率模块适配这个电源才合适。当然, 如果仅仅是用这个电源来对接几伏几瓦的小制作,这个模块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