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三利触电保安器 HG-BA5A/D

楼主(2025-01-30):
老式的触电保安器,看着像是装在家里电表箱里的那种,电流太小了,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里面比较简单,那个像变压器一样的是检测用的互感器,一个小继电器

网友:
老古董,这玩意小时候都没见过

网友:
长见识了   不错

网友:
这个可以在支路可能会出现触电意外的电器使用

网友:
老式的漏电保护

网友A:
8毫安这么小的电流,现在好像都是30毫安。

网友:
还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看样子是老货,不知道灵敏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毫安这么小的电流,现在好像都是30毫安。

现在开关电源的设备多了,如果主回路还用8mA的,可能根本无法合闸,这种小的现在依然存在,用于局部保护或者集成在一些对安全有要求的设备内部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和现在的漏保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拆了好多漏保了,这老货第一次见

网友:
感觉这个正常工作时继电器是吸合的,耗电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