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种LDO,6206,6210输入过电压后,有的烧了,高压窜到后级,有的能扛的住

楼主(2025-01-30):
各种LDO,6206,6210输入过电压后,有的烧了,高压窜到后级,有的能扛的住

我亲自试验了。

比如优信的一些,输出3.3V的LDO,  说最高电压6.5V的,我输入12V都没事。还是输出3.3V。

输入15V,但后级会输出12V。危险了。

电压降低后会输出3.3V,不会烧掉。

楼主:
有的说耐压6.5V,但11V的时候就呲的冒烟烧了。。。后级直接上11V。

网友:
那后面再加个稳压管,电压一高,就导通,用大电流烧断ldo

网友:
厂家给的参数是6.5,,你超过参数使用是你的问题,,

网友A:
个人可以这么干,厂家应该不会。

网友:
不会加稳压管保护呀

网友:
的确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会出现烧不死的小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可以这么干,厂家应该不会。

不不不,只有喝了2斤过期白酒的才干得出来这种事...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