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ROG PG279Q显示器拆解换HDMI接口

楼主(2025-01-31):
同学店里不要的显示器,送给我了,HDMI插的次数太多,裂开了,原本想换一个,大过年的也没法快递购买,于是用焊铁焊一下,成功修复。

这样的ips面板显示器用久了坏点,光斑就出现,我自己用的Tn老屏十几年也没出现坏点光斑。这是不是ips属性。

             还有一个小问题请教大家

华硕ROG PG279Q显示器在通电状态下,不用按下显示器右下角的电源键,显示器的指示灯自动亮。这是正常吗?还是有问题,有没有同款显示器的玩家?求救!

网友:
这不都是这样吗?有显示信号就会点亮屏幕,没显示信号就待机。手动按电源键只是强制让屏幕待机。

网友:
以前什么样?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吗?我只见过一台(种)如你所说要按电源键才亮屏的,就是自己现在正使用的明基ET-0026-N2型,麻烦死了!

网友:
有gsync 妥妥的高级货

网友:
换接口的确比较麻烦,一般情况下都是维持原样。

网友:
电路板装歪,强迫症看不惯

网友:
HDM接口长时间不插线也会接触不良,显示器一般都是上电开机,没有型号待机,开机方式一般可以进总线调,上电开机,记忆上次状态或每次开机必须按开机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