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摩飞MR6088带升降煮茶器遇到比亚迪单片机问题

楼主(2025-01-31):
亲戚的煮茶器说坏了,拿来一看不显示,仔细一看插电后屏幕是有反应的但背光不亮,按动按键无蜂鸣器声,先搞好背光再说,拆开发现背光就是个LED+均光片,测试好的,供电受单片机控制,第一次见到比亚迪芯片了,直接给背光独立供电,发现屏的字符全显,所有按键不起作用。本来不想修了,但是查了下这个摩飞MR6088煮茶器价格还挺高,淘宝买单片机是肯定没啥用了,因为没程序,单片机又不懂,二手鱼找到一个底座已经下单,想问问买的底座到了能否将好的单片机程序备份出来烧录到单片机里?其实想想也没啥必要,先不说有没有加密,还得买个编程器或烧录器吧?还的学习怎样备份导出,这个芯片这么冷门估计以后用到的机会很少,成本太高,这些小家电坏了真麻烦

网友A:
阻容降压供电的,先查下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单片机一般不太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供电的,先查下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单片机一般不太会坏的。

谢谢,供电已经排除过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供电的,先查下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单片机一般不太会坏的。

握草,,居然不认识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供电已经排除过没问题

测一下全部按键电压,,再看一下有木有交流电压取样送入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全部按键电压,,再看一下有木有交流电压取样送入单片机

如果有交流电压检测取样的,,查一下那些高阻值电阻

网友:
类似这种定制单片机控制的电器,如果出现电源以外的电路故障,基本上只能整块电路板更换,旧板只能拆件备用!

楼主:
听劝,不耽误功夫了,等着换板子吧,谢谢各位

网友:
检查外围电路,单片机不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开关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表量过出12V正常,经一贴片7805给单片机供电,也摆脱市电直接用可调电源试过故障依旧

网友:
加焊大的线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握草,,居然不认识开关电源?

不好意思,我搞过两个差不多的养生壶都是阻容降压,看到这个的板上那个黄色安规电容就想当然当作阻容降压了。看来还真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拆掉所有开关试试

网友:
板子上没几个元件,用表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