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油烟机清洗过后,触摸板不灵

楼主(2025-01-31):
这不过年了吗?年前家里搞搞卫生,油烟机清洗一下,把滤网拆下来洗完装上,再把触摸板用湿毛巾擦了擦,没断电的过程,擦完后试机,灯的开关与大小档正常,就最右边这个开关电开关很不灵光,需要大点力多按几次,正常是轻轻一摸就可以了的,油烟机是万和的某东买回来7年左右了,一直正常的,查网上说吹风机吹吹就好了,但用热风吹过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同款,我觉得你得换触摸板总成了。
我的装修完11个月入住,然后没用几次,这个触摸就不良了。
报售后给换了一块触摸总成。(上部有个开窗,有两颗螺丝,打开就能拆卸,非常好换)
用了不到1个月,又坏了。再报售后。
在保修即将到期的前1周,售后又来了,说过保了。还好是京东买的,有电子发票。购买日期比机器上标注生产日期晚一个月,还在保修期内,没啥说的,
这次直接给换了触摸总成+电源主板。(除了电机没换,其他就剩壳子了。)万和的这款触摸按键给我感觉非常脆弱。
好在用了七八年了,没有再坏。

网友B:
有可能清洁液油烟化解后渗到面板和触摸感应之间形成污垢导致触摸开关工作异常。反正最终都有可能要换开关总成,可以先尝试拆开面板清理一下!

网友C:
是不是触摸板的插头那里接触不良,特别是地线可能被清洗剂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我觉得你得换触摸板总成了。
我的装修完11个月入住,然后没用几次,这个触摸就不良了。
报售后给换了 ...

好的,谢谢,我有空拆开看看,没清醒之前用的好好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清洁液油烟化解后渗到面板和触摸感应之间形成污垢导致触摸开关工作异常。反正最终都有可能要换开关总 ...

好的,我就用抹布随便这么擦了几下就之样了,网上查了好多都是清洗后用不了了,有空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触摸板的插头那里接触不良,特别是地线可能被清洗剂腐蚀了

都没动到里面那,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D:
我年前烟机大拆清洗的,发了贴子,那个面板电路板没拆下,里面油用刷子刷了一遍,没这么脆弱啊。看过微波炉触摸不好粘铝箔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年前烟机大拆清洗的,发了贴子,那个面板电路板没拆下,里面油用刷子刷了一遍,没这么脆弱啊。看过微波炉 ...

我这个也是年前洗的,可不是太脆弱了,以前干活都断电的,这次就拆个滤网,面板擦一下就没断电,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水分使前面板几个按键短路有影响还是怎么了,但另外3个按键好用啊,就最右边的电源键不灵

网友E:
有可能清洗过程中有水渗入到主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清洗过程中有水渗入到主板上了。

过滤网是拆下来洗的,就轻轻擦拭了一下玻璃面板,这也太脆弱了吧

网友:
家电中我最烦油烟机,问就是换新,要不买最便宜的,几年就扔,要不买最贵的,性价比差不多

网友F:
还是按键的好,简单,坏了就换,这个估计是镀膜电阻式的开关吧?膜磨损了?

网友G:
这个教训的代价不大,以后就会记得断电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按键的好,简单,坏了就换,这个估计是镀膜电阻式的开关吧?膜磨损了? ...

估计与电磁炉里面那个触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教训的代价不大,以后就会记得断电操作!

也许断电操作就没这个问题了,以后干啥活还是先断电为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许断电操作就没这个问题了,以后干啥活还是先断电为好

玻璃是触摸开关还是感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玻璃是触摸开关还是感应开关?

触摸开关

网友:
我家有个尚鹏唐的电磁炉就是这毛病,最后触摸也没修好,也买不到配件,扔在一边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