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示波器探头线断了

楼主(2025-01-31):
冷丫的

焊上

将就用

网友A:
这里断了再接也没问题。我上次是主线断了。发现里面只有一根毛根本不能接。只能截断测试电缆使用

网友:
这线也太短了吧,经不起折腾才会断的!

网友:
那个地方最容易坏,修一下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比我焊的好、、、、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焊的好、、、、鸟。

是讽刺我吗

网友:
新年换新机

网友:
居然不是黑色热缩管.............再套一层更耐用..........

网友:
一烙铁解决问题。

网友:
焊处绕点弹簧就抗用了,比方圆珠笔上的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断了再接也没问题。我上次是主线断了。发现里面只有一根毛根本不能接。只能截断测试电缆使用 ...

为了减少分布参数,正常的

网友:
这个位置接起来轻松

网友:
那个地方最容易坏

网友:
这东西压接比焊接好。锡焊的地方更容易折断。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感觉治标不治本,以后还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