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电瓶不行了加启动电容

楼主(2025-01-31):
非常奈斯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容漏电小,没问题,很好用

他这个漏点也没事,车子断电继电器就跳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继电器,能过多大电流

电动汽车继电器200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汽车钥匙开关电源,控制

请问是什么继电器,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
这个一般寿命是多少?机舱什么环境都有,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
不怕发动机舱的高温吗?

网友:
超级电容安全好用

网友A:
只要电容漏电小,没问题,很好用

网友:
个人感觉有买电容这个钱买个几十毫安的电瓶用来补电补更好?

网友:
我也加了,效果明显

网友(2025-02-07):
我一直并联着58法拉的电容,作为辅助启动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直接放在发动机舱,尺寸多少,看看能不能换下3000F的

网友:
我也用360F的电容6串后并在电瓶上,这样让小车打火干脆了不少,电瓶可以再次熬过一个冬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大,单只估计几百法拉

并在电瓶上作为辅助启动足够了。

网友:
这个塑料盒子不是阻燃材质吧。。。。。

网友:
其实还是使用电瓶划算,也比较稳定。

网友:
是怎样加装法的?直接接上电容??

网友:
我是直接并联在电池上,也是论坛上买的电容

网友:
我那个电瓶早上还正常的,晚上下班就点不着车了
我有启动电容,结果那天没带,叫了保险送的那种免费的启动,好歹是回家了,本以为开车半小时到家了,就能充得差不多了
结果一测电压,9v左右,完犊子了,应该是电瓶里面断掉了
第二天一早,超级电容启动启动了车子,上班,叫了本地260元的骆驼电池,换完了就省心了

现在电容有均衡电路,偶尔用做点焊机,外壳还没装,扔车里后备箱,凑合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