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过年了 净水器漏水 拆开看下

楼主(2025-01-31):
大过年的净水器漏水,地板都给泡坏了,拆开看看。
这就是里面的玩意

最值钱的两个东西之一,三角洲增压泵
进水电磁阀

废水电磁阀

主控电路,原件型号都标注了,好评,芯片打磨了,排线插座没做防水处理。

废水阀边上,这个白色的是高压开关

四个滤芯

网友:
打磨是锅架特色芯片

网友A:
通用滤芯吗?

网友B:
哪个位置漏的啊

网友:
到底哪里漏?我猜不是瓶的胶圈就是快速接头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滤芯吗?

10寸的通用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位置漏的啊

还没找出来,先把积水处理了。

网友:
通用滤芯可以

网友:
排线要是做防水 还怎么拆

网友:
漏水最烦人了

网友C:
学习了,也想买一个

网友:
漏水位置不好处理的话确实不好搞。

网友:
可能是那个节头胶圈漏水引起的,没在好。

网友:
大部分是快拆头受力漏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也想买一个

买我那个350的通用的就行,你自己搜一下图片就出来的,现在出水有点少,可能堵了点,换一下ro就行了,ro几十块钱

网友:
漏水点没有特写

网友:
漏水最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我那个350的通用的就行,你自己搜一下图片就出来的,现在出水有点少,可能堵了点,换一下ro就行了,ro ...

没看出来,homnly  后面滤芯沁园

网友:
通用滤芯的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