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本子无线上不了网 没有无线连接的界面

楼主(2025-01-31):
插网线上网正常,不插网线就上不了网,机内的无线网卡如图,但是没有无线连接的界面。

是没有加载驱动吗?

网友A: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有未装驱动的设备

网友:
可能是无线网卡坏了!

网友:
你看下无线指示灯是否亮?是不是没有打开无线开关?或者bios里面没有开无线?

网友B:
什么系统?如果比较老的系统,WIN已经没有驱动支持了。
买一个外置的USB口无线网卡,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C:
找找看D面有没有无线拨动开关

网友:
问题原因逻辑?

网友:
这网卡照片能看出问题么?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如果比较老的系统,WIN已经没有驱动支持了。
买一个外置的USB口无线网卡,要不了几个钱。 ...

对头啊,支持一下

网友:
进入BIOS看看是不是没有启用或是禁用了。

网友:
是不是wifi6的路由器?进去设置一下兼容wifi5模式试一下。

楼主:
神州本子无线网卡不能用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有未装驱动的设备

管理器里有个?,dannashi 摄像头驱动吧?wka 驱动没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看D面有没有无线拨动开关

没找到开关,键盘的F2上有个天线符号,但不在咋弄?

网友:
我的神舟本子的无线网卡多数时间不能用,少数时间可用。买个体积小的150M的USB网卡,插在USB口上,几元到十几元。更换本本的内置无线网卡价格不会便宜!

网友:
按住某个键再按这个快捷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开关,键盘的F2上有个天线符号,但不在咋弄?

这个键应该就是开关,按一下看看无线指示灯亮还是灰,还有到网络管理看看无线网络启动与否

楼主:
是的,优雅P20   LPi10,
上网本不会仅靠网线上网,无线网应该好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键应该就是开关,按一下看看无线指示灯亮还是灰,还有到网络管理看看无线网络启动与否 ...

在电源灯边上倒是 “天线”灯但是看亮度不是自己放光,而是电源灯照亮的,按F2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开关,键盘的F2上有个天线符号,但不在咋弄?

我用过神船的本本是按住左下角  Fn键,再按 F2,就是WiFi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