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B305一体机改显示器

楼主(2025-01-31):
先上完成图,21.5寸,年前改的,稳定运行半个月了,应该没啥问题了,没啥技术含量,驱动板卖家都给刷好(拍照屏型号,背光排线类型),回来安上就行。
改的并不完美,还有好多想法没去实现,最后说。
这个一体机大概用了6~7年吧,原配置CPU是AMDX4 605E功耗45W,2G内存(后来又加了2G),显卡型号忘记了,优点利索只需要插一根电源线,其他用无线就可以,缺点散热差,配置低,办公还可以。
3~4年前坏,死于通病南桥虚焊或者坏,当时修好的主板大概100出头(换价),但是也放弃维修了(后来CPU,内存,硬盘被挪用了),屏幕一直放到最近,打算利用下。
先某宝逛了一圈,我这个一体机的驱动板普遍在40元左右(普通的20左右,只有VGA输出,不带HDMI),原因就是我这一体机的背光排线不一样,软排线12P,其实成本可能高不了多少,但是因为不通用,用的少,价格就高。
废物利用肯定要考虑性价比的,22寸显示器某多上二手大概100多点,改完不如买一个就没意思了。
然后我想的是让卖家给我发普通的,程序按这个刷就可以,我用我原来的升压板改,无奈客服全都只是客服,他们不懂或者不愿意找事(其实也能理解),只说不支持,让我拍直接能用的那款。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我把背光换了,换成通用的,但是背光套件也要10多块,不值得折腾了。
最后折中在某多上找到了个30的驱动板,提供图片,下单,过两天卖家发货。

就是这3块板,驱动板,背光升压恒流板,按键板,电源和VGA都有延长线不错。(因为空闲时间弄,不是一天完成,所以图片只有倒序,没有拆一体机的图片,只有安装的)

拆掉旧排线,不要。

先装上用可调电源测试驱动板和屏幕,这里可以看到屏幕左边偏移了几个像素,已经调到最边了,调整不过去了,和卖家说了一声,不愿意折腾,决定这样对付用了,不细看也看不出来。

自备的12V电源,插头不对,改下。这个电源是个碎屏三星显示器的电源。

这是屏幕支架,上面两根WiFi天线拆下去了。

找位置打孔用铜柱固定驱动板,因为铁板比较薄,丝锥套扣后不结实背面加了螺母固定。

前框,上面带摄像头麦克风,都被我拆了。

安前框之前要把下面这个装饰板(按键板)安上,卡扣的。

然后背面各种配件装上,没有细节的图片,好多图片都糊了。

这个是原电脑金属屏蔽板,整个主板正好在里面,正好在接口板这里装VGA和电源接口。里面螺丝不好安,直接用个铜柱。电源接口用二合一胶粘的。

原电脑光驱装回去,堵窟窿。

外壳装上,支架装上。

按键板就这样粘到侧面了。

本来到这就应该结束了,结果第二天屏幕偏色了,当时我已经确认收获了,再排除各接口问题后,联系卖家,卖家倒也没推卸责任,怀疑驱动板或者屏幕本身出问题了(其实我也怀疑屏幕本身会不会出问题,毕竟放了几年突然通电可能当时好的,再通电就坏了)答应再给发一块驱动板。

驱动板到了,换上一切正常了,什么也不用调整,像素偏移问题也不存在了。现在正在使用,

这个显示器改之前想法挺多的,但是都没有实现,最后就是草草了事。
1.显示器按键改到下面,原一体机按键上。
2.用HDMI转VGA线把输入接口改成HDMI,并且还原喇叭功能。
3.加入个机顶盒,改成电视。视频输入增加切换,还可以当显示器
4.原电脑USB口,打板HUB恢复功能。
5.摄像头麦克风功能恢复,这个不知道原来摄像头是不是USB的,没研究,而且感觉现在电脑摄像头功能没啥用,还容易泄露隐私。
6.这个是最近的想法,把电脑开机线引入一体机开机位置,然后恢复USB等功能,这样可以把机箱放里面,免的腿总碰到,然后还可以让显示器假装自己还是一体机。

以上都是想法,大概率没时间和精力去弄了,而且有些东西你可能很用心的去弄,最后发现。。。。。弄坏了。。。。。
好多东西不是用坏的,而是拆坏的,保养坏的,改造坏的,修坏的。。。。

帖子发的乱七八糟,图片也模模糊糊,大家见谅吧。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大吉,虽然有点晚了,那就再祝大家,晚年幸福吧

THE END

网友A:
这卖家人不错,收货之后还给补发板子,应该给个追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卖家人不错,收货之后还给补发板子,应该给个追评啊

嗯,可以了,当时我去找卖家时心也虚,确认收货早了
当时第一块板那个像素偏移我找他了,但是没让他售后,我说我对付用就行了,然后我就给他确认收货好评了都不容易,结果第二天对付都对付不了了,还好卖家也挺讲究的,直接又给发了一块,这种确认收货的,而且卖家页面没有明确有保的,估计我找平台也不一定能管了

网友B:
这个卖家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原装屏幕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改的不孬,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卖家还是不错的~

嗯 ,确实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屏幕还是不错的

嗯,价钱合适改着还可以,驱动板再贵点感觉就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孬,废物利用

嗯,废物利用,要不也是在那扔着

网友E:
重新装了个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装了个一体机

没有只是改成显示器了

网友F:
工程量不小

网友G:
好多东西不是用坏的,而是拆坏的,保养坏的,改造坏的,修坏的。。。。
净瞎说大实话...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有时间有精力折腾一下倒是不错的,如果后面在外观和功能上再优化一下就更好了。主要是享受这个自己动手的过程。。。

网友:
你碰上了好卖家,为诚信卖家点赞。

网友:
确实,22的二手显示器不贵。

网友:
难能可贵的是应用电原理详细阐述了改造的思想,并有实战过程,这是重要的,至于追求性价比是第二位的,只要比新买一个合算一点就可以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买一块带HDMI高清接口的驱动板,下面的想法都可以实现的,买一块电视盒子板装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量不小

嗯,断断续续弄的,主要那个一体机壳配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净瞎说大实话...

主要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