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在汽车OBD接口插入定义不同的检测设备是否会导致硬件故障

楼主(2025-01-31):
为了分析CAN协议,在汽车OBD接口插入定义不同的CAN协议分析设备(当时不知道定义不同),当时车里提示一大堆错误,后来总提示胎压监控故障,去4s店插入专用检测平板说正常,但是轮胎放气后确实不报警,请问诊断接口插入定义不同的分析设备会导致硬件故障吗?

网友A:
OBD座的引脚难道不是通用定义?

网友B:
obd插口设备就是个国际标准插座,线序,电压,通讯协议都是有国际标准的
你这个和线序定义没关系,只是插上的设备,,夏季八更改了控制器内的加密数据

网友C:
也许有些事情只有实际操作才能知道问题所在。据说OBD协议并非是自动轮询广播数据,而是根据从设备发起的读取操作给出对应的数据集。这就有疑问了。如果某个设备在读取某个数据时总是得不到自己所期望的数据,那么这个设备就有可能不断发出查询请求,这样会不会可能导致其他等待读取数据的请求被耽搁呢。

网友D:
肯定是改了数据才导致的故障。如果只是插上是不会导致故障的,线序定义都是统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D座的引脚难道不是通用定义?

不是通用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d插口设备就是个国际标准插座,线序,电压,通讯协议都是有国际标准的
你这个和线序定义没关系,只是插上 ...

各自厂家有各自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有些事情只有实际操作才能知道问题所在。据说OBD协议并非是自动轮询广播数据,而是根据从设备发起的读 ...

您说的有道理,我当时只是插上,而且设备也是读取,目前最新情况是在
4s店,把胎压放到1.6后终于有胎压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改了数据才导致的故障。如果只是插上是不会导致故障的,线序定义都是统一的。 ...

改什么啊,只是can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