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手机能安装两个微信吗

楼主(2025-01-31):
因为业务需要,以前用安卓手机,可以同时安装两个微信。现在要使用苹果手机了,不知道能否安装两个微信。

网友:
如果是ios 16.6.1以下是可以装巨魔后随便你装多少个

网友:
现在新系统装不了。。。。。。。

网友:
某宝去买,他们都有签名版的

网友:
ios不能双开吧

网友:
安卓也只有极少部分应用能双开

网友:
某宝去看下

网友:
新系统装不了

网友:
某宝去买,他们都有

网友:
ios17以后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新系统装不了

网友:
自签或者巨魔后安装,但容易封号

网友(2025-04-09):
ios应该是不支持应用双开,安卓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