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用BGA返修台,偶尔维修拆焊BGA芯片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25-01-31):
不经常使用,只是偶尔会有拆、焊BGA封装芯片的需求。如果买BGA返修台太浪费了。看了下返修台的原理其实就是上下两个热风枪同时吹的原理。我在网上有看到有人临时用两个热风枪同时吹着板子两面拆焊的。自己没有实际操作过。不知道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这还得看板子自身的结构和个人手工能力。

网友A:
还没想到比BGA更专业方便但省钱的东西。

网友B:
偶尔用的话,不建议购置

网友:
带加热底盘的三合一焊台(加热盘+热风枪+烙铁)

网友:
下面垫加热台就可以

网友:
自己别买了,借用朋友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用的话,不建议购置

+1,直接去外面花钱找人干更靠谱...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C:
上下加热土炮法,经验老道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D:
还要看你具体修什么,如果是像手机主板一类的板子,下面放个几十块的那种加热台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看你具体修什么,如果是像手机主板一类的板子,下面放个几十块的那种加热台就好用了 ...

路由器、机顶盒之类的板子,不是电脑主板或者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加热土炮法,经验老道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什么是土炮法,热风枪吗

网友:
温度控制不好容易鼓包。我偶尔换个DDR和EMMC的话就用风枪,搞大芯片就用BGA返修台。

网友:
可以用热风枪

网友:
专业的设备啊

网友:
买个PTC陶瓷发热板,选个温度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土炮法,热风枪吗

我就知道暴力土炮拆解法,防风打火机直接烧PCB背面,镊子扒拉芯片看看有没有松动,普通厚度PCB非常好拆,PCB基本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机顶盒之类的板子,不是电脑主板或者显卡。

一把热风枪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想到比BGA更专业方便但省钱的东西。

最好是12伏30到5安260摄氏度PTC加热台,网上只找到220伏3安预热,500毫安300摄氏度PTC加热台,强电容易击穿BGA芯片,导热硅胶垫挡住强电,耐热不够有糊味,聚四氟乙烯隔热不化焊锡,建议用氮化铝陶瓷隔离PTC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