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威6-14 IML笔记本 拆机换键盘

楼主(2025-01-31):
笔记本没坏,键盘有几个键不灵敏了,用着很是糟心。购了一套配套的键盘,抽空更换了。

这种笔记本需要从后盖开拆,将硬盘、电池、主板等全部拆下才行。
第一步打开后盖后,先去掉电池上的螺丝,断开电池插线,取下电池,电池后面有背胶,需要慢慢拆。

第二步拆下硬盘和散热风扇。

第三步拆除主板的固定框架,并断开排线连接线

第四步分别解除左右两边与屏幕的铰连螺丝,解除连接。注意左边有指纹识别和开机模块,排线很细,不要搞坏了。

第五步拆开键盘后面的框架及键盘。这东西为了节约成本和超薄,全是塑料柱热熔压接的,就没有打算让你更换什么。但不能为了键盘去换个笔记本吧。

第六步 塑料柱去除完了,但还有更困难的,键盘与框架全是背胶全粘合的,原厂的胶就是好,反正都是要更换,只得破坏性拆除了。

更换下来的键盘,只能是这样了,背光板已分离。拆开看了下,也没找到原因。但这种薄膜键盘,多半是导电基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第七步只能采用铬铁加热熔胶来固定键盘了,当然不能达到原装的安装水平,装好后键盘斜看时有少许漏背光。

第八步 大功告成,试了下各键位,还不错。

网友A:
这不就换个键盘,还非得叫人把本拆个稀烂。这联想是够能耐的。。。

网友:
这种键盘换起来就是费劲,有的买键盘来跟着好多小螺丝。

网友:
撸主也是心大,不应该先把新键盘插上挨个测试一下按键么,这直接换万一有的键没用...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换个键盘,还非得叫人把本拆个稀烂。这联想是够能耐的。。。

华硕好像也是,之前换过一个,操蛋得很...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哎,这真是个坑,还必须跳

网友:
换个键盘还得大动干戈

网友:
看来这型号笔记本换个键盘挺麻烦的。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这换个键盘还挺麻烦的

网友:
一体键盘还是换整个面板来得简单,热熔太麻烦

网友:
没想到换个键盘这么费事

网友:
好折腾啊,真是麻烦

网友:
修个键盘真麻烦啊

网友:
修键盘还挺麻烦

网友:
技术不错  几乎拆完了   厉害

网友:
我都佩服死你了!笔记本换键盘太麻烦,当时看见过换键盘的,那些七零八碎的螺丝真多

网友:
有没有不换键盘,把那几个坏键修好的技术?

网友:
换这种键盘好像有点得不偿失,只要不是关键能开机进入设置话不如使用外接键盘。

网友:
布局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