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晨光塑封机维修拆解

楼主(2025-01-31):
晨光塑封机,塑封小的 照片,结果卡里面了,拆解

网友A:
这是粘住了么?

网友:
不复杂,拆解一下没太大的难度。

网友:
照片呢?没看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粘住了么?

塑封膜裁剪开的,用了正常的一小半,结果卷到里面了

网友:
结构挺简单的谢拆修学习了。

网友:
看着机器内部挺简单的

网友:
结构挺简单的

网友:
一电机一个加热丝。。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是轴锈死了,拆了半天。

网友:
晨光还做这个啊

网友:
做工简单不复杂

网友:
晨光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就是个加热棒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我也有一个,确实不好用,很容易卡里面出不来

网友:
机子拆开了,但照片不见了。

网友:
内部挺简单的  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