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到一款优秀的双电源转换开关:格驰

楼主(2025-01-31):
上次拆了一款绝铜双电源转换开关后,拼多多又给我推荐了另一款价格更便宜些,电箱占用位数也节约了2位。

上次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3601-1-1.html

既然更便宜,那就再买个试试:

开拆:

电路设计优秀,磁吸切换到位后,自动断电,没有静态功耗

外部状态开关,跟内部电路完全隔离,用机械杆挑动开关:

塑料活动部件和触点都加了润滑油:

接线柱、触点都是铜镀银的,触点是两面夹住那种
有灭弧栅

为了实现小电流时才切换,准备在里面自动开关上加两颗MOC3061,引两对线出来,
按这个设计图控制: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633-1-1.html

楼主:
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我准备增加的电路,这个可控硅后面有桥堆隔离,还需要加RC灭弧电路吗?

网友:
不懂,不过那两个微动跟鼠标里的感觉差不多啊...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不断电双电源切换个开关做工挺好的。

网友:
做工可以,感觉一般家庭用不到

网友:
切换瞬间真的能做到不断电?估计是切换时间短暂而已

网友:
这应该是工业机器上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这电源对应特殊环境

网友:
做工不错,良心货!

网友:
不断电双电源切换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不断电切换,怎么做到的

网友:
等有空学习下,这东西是有用处的

网友:
家里应该用不上吧

网友A:
普通电源可以不断电,灵敏的开关电源估计还是会断,像电脑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源可以不断电,灵敏的开关电源估计还是会断,像电脑那种

LED灯因为滤波电容小,会闪一下。
电脑电源滤波电容大,不会断电。

网友:
工业用非常需要,家庭没有备用电源很难用上

网友:
关键是切换时间。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