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过年的,发动机漏油了,咋办啊,过完年要破财了

楼主(2025-01-31):
如题,9.5周岁,4.7万公里的破马,漏油了,高手看一下修一修要多少钱啊?还是直接换车算了?

有没有上海的良心店帮忙看看啊?

网友A:
这个地方有点漏没关系的,少了就补一点

网友B:
这是发动机哪个位置,是垫子坏了吗,4、7万行驶里程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有点漏没关系的,少了就补一点

下面是排气管,滴下去那个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发动机哪个位置,是垫子坏了吗,4、7万行驶里程并不多。

好像是火花塞这一侧

网友:
补一点就行   气门室垫   不要紧的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胶垫坏了
我第一个车 四年换了2次.还好在质保期
第三次管到九年多还没有发现渗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胶垫坏了
我第一个车 四年换了2次.还好在质保期
第三次管到九年多还没有发现渗油 ...

好的谢谢,换一个多少钱啊?

网友:
是不是意味着撸主是要“发”财...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换一个多少钱啊?

我渗油的二次 都在四年质保期内,去四儿子免费更换的. 出了质保期 就没有渗油了.直到九年多卖车也一点都没有渗油.

网友:
宝马不宝,现在这年头比亚迪都比这个强,再好的车也开不了一辈子该换了换吧,不差钱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渗油的二次 都在四年质保期内,去四儿子免费更换的. 出了质保期 就没有渗油了.直到九年多卖车也一点都没 ...

好吧 谢谢了,淘宝查了一下一个盖子五百多,估计还要俩小时工时费

网友D:
找宝马专修。宝马好像都漏。通病。

网友E:
BMW温度高,爱漏,找个换了就好.你这个车这个时间,这个里程,建议啊,找个专修,不但要换气门室垫,还要换气门油封,宝马的气门油封是有寿命的,就10万公里,你这虽然没有那个里程,但时间到了。和换气门室垫一起,不要自己买垫子换,我记得有点品牌啊,塑料的盖子,要连塑料一起换,因为也变形了。铝合金的就不会变形。去专修问,或者先查下气门油封多久换,你这气门油封拆了气门室盖就用专用工具一提就好了。然后看看你积碳情况,必要话洗个积碳,这些都是打开气门室盖后就能做的,都一起的,你单换个垫子划不来,不久后还是要换油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宝马专修。宝马好像都漏。通病。

网友:
是垫子坏了

网友F:
看看机油尺是不是机油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MW温度高,爱漏,找个换了就好.你这个车这个时间,这个里程,建议啊,找个专修,不但要换气门室垫,还要换 ...

好的 谢谢,越搞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机油尺是不是机油加多了

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

网友:
浓眉大眼的别摸我漏油,还没到5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