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那个比较火的电锯,我的已经坏了

楼主(2025-01-31):
目前已经是轴转齿不转的状态了
把电机轴打磨了一下,抹了点厌氧胶(不打磨没缝隙,厌氧胶滴不进去)
过两天再看看结不结实
其实也没锯什么,不过就是甘蔗粗细的劈柴
这个电机轴不是D形的,就是圆形,齿轮也是圆孔,不知道靠什么固定的(可能也是抹的什么胶水)

网友A:
你得把齿轮拆下来,涂上胶再砸进去。

网友:
电机轴与齿轮应该过盈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齿轮拆下来,涂上胶再砸进去。

是这么干的,不拆下来,也没法打磨啊
两边对称的打磨进去一些,然后抹胶砸回去,再次灌胶
等过两天干透了看效果

网友:
拆下来用火烧齿轮,测温枪测大概二百度,装回去浇说冷却

网友:
轴转齿不转,说明已经磨轴了,这么便宜的工具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B:
便宜的结果这真掉链子

网友:
最近的确比较火,还没有倒手玩,就有人用坏了,看起来也不咋地

网友:
这跟玩具差不多用不住的

网友:
齿轮不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结果这真掉链子

倒也没那么差
我没凑单,签到红包到手差不多11
从哪儿看,11块钱都不亏
如果不出问题,拿来锯个劈柴还是可以的

网友:
挺高级的高级玩具

网友:
4块一个 坏了不可惜

楼主:
是铁的,粉末冶金

网友:
我就说用不长,果然...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邪恶海盗说用不长,果然用不长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轴和齿轮之间打滑的,外面得卡得多紧

网友:
玩具级别的,玩玩就行

网友:
看来真是玩具级的

网友:
过盈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