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破壁机不转

楼主(2025-01-31):
能加热,就是不转,有转的时候有嗡嗡的声音!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要是手转轻松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机卡死或碳刷已经磨损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碳刷磨没了,或者电机坏了

网友:
按经验就是碳刷磨损了,做好能提供多点信息。这么笼统很难回答

网友:
拆了看一下才知道真象

网友:
隔着外壳猜故障,至少把外壳拆开测量里面的电路、元器件,大概判断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不是电机卡死就是碳刷磨完了。

网友:
拆,拆开了才知道啊,反正都是要处理它的

网友:
是不是碳刷磨没了

网友:
电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