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用EDA做个电阻的封装 竟然失败,需要怎么处理焊盘编号?

楼主(2025-01-31):
就是直插电阻的封装 中间再套个1206的贴片封装,元件实际使用上能灵活些
这种封装  在EAGLE上很容易制作, 但立创家好象有点困难?

有人如下这样画了,这样的图EDA自动布线当然不会报错,但焊接起来就相当不便了

茶试做了下  没成功,试过先有TH的电阻 任何粘贴进去SMD的  然后在顶层加上焊盘之间的连接导线,

即使反着顺序制作也不行

电阻的符号是有两个引脚   编号1和2,   封装由于是用2个电阻的图组合起来的 编号有4个
SMD焊盘上的编号我是删除的    只给TH焊盘留编号1和2,但还是有错(自动布线的时候会在SMD焊盘上出现鼠线 且这元件手动布线也无效)

在元件的封装定义/管理器界面   新做的封装在焊盘列表里有4行(2个SMD  2个TH)
感觉这个列表就是EDA生成的个人元件里  仍旧记着这里有2个元件 ,以至于影响后续的布线功能
EDA曾经闪出一个警告  没看清楚,提示引脚极性什么的

欢迎探讨

网友A:
你把插针的元件改成两个单独的过孔焊盘试试呢?

二○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等高手解决,我也想学。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之前做esp32-c3的重新封装,两个焊接点(1个穿孔的、一个正面的)、只使用一个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插针的元件改成两个单独的过孔焊盘试试呢?

排列组合  几种都试过了,包括手工建SMD焊盘

有点怀疑是EDA不支持这种复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之前做esp32-c3的重新封装,两个焊接点(1个穿孔的、一个正面的)、只使用一个编号 ...

可不可行  要看能不能过得了自动布线这一关,

自动布线时   系统会各种规则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列组合  几种都试过了,包括手工建SMD焊盘

有点怀疑是EDA不支持这种复合元件

实测检查并无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行  要看能不能过得了自动布线这一关,

自动布线时   系统会各种规则检查

当然可以自动布线,,,,,通常捋的时候,都是先自动布,再略作调整

封装设置对,就可以。

网友:
问题不在于标准版,专业版。

网友:
上图中有3个电阻就是这个封装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解决了。你要是看过我的贴子,应该早就学习到了。。.

我这是封装是直插.0805 0603,通 ...

感谢详尽回复
原来编号可以同时给多个图块   没想到茶是担心过头了

老兄说的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连接线的阻焊层  是指什么?
TH焊盘孔和  SMD的焊盘位置之间   用什么画连接?
如果画成导线  貌似无法指定编号    除非转换焊盘 ,但转换过后连接线整个变成裸露焊盘了

难道pro版可以?   标准版的焊盘编辑中  无法单独删除阻焊层

网友:
原来大家也都这么干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详尽回复
原来编号可以同时给多个图块   没想到茶是担心过头了

你为什么非要弄两个元件,外面的弄成过孔焊盘不香么?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非要弄两个元件,外面的弄成过孔焊盘不香么?

嗯  偷懒了 :)    用过孔应该可以,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那两段连接线  怎么盖上绿油
标准版下怎么解决
茶还是喜欢用标准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偷懒了 :)    用过孔应该可以,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那两段连接线  怎么盖上绿油

直接用导线连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导线连不就行了?

元件内部的连接线   不会是在布线的时候再手工一个个加上去吧?
介绍下你的步骤吧

你这用的是pro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件内部的连接线   不会是在布线的时候再手工一个个加上去吧?
介绍下你的步骤吧

我觉得你想得有点美,不过你可以试试,但我知道Sprint Layout成组功能可以这么干...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想得有点美,不过你可以试试,但我知道Sprint Layout成组功能可以这么干...

不怕变成全焊盘的话是可以的   只是感觉很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变成全焊盘的话是可以的   只是感觉很丑

看不懂...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