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p1202a-F1C主控怎么破?

楼主(2025-01-31):
如题,手上有2个该主控硬盘,但是没有找到量厂软件。

网友:
盖楼,听楼下解读

网友:
你先说下闪存id

楼主:
丝印 SFG58ATCET UN45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丝印 SFG58ATCET UN45T

发id啊 看丝印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id啊 看丝印有啥用

找到不硬盘,怎么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不硬盘,怎么发?

?什么意思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没看懂

上机不认盘。

网友:
短接能认就行啊

楼主:
m.2手上没有转接头,年后再看看。

网友(2025-03-09):
请问有后续吗,我也是Map1202A FIC的Tiplus5000掉盘了,想研究一下怎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