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万家乐恒温热水器不启动维修

楼主(2025-01-31):
春节回到老家,父亲修一下家用电器,头一天热水都能正常使用,第二天晚上就直接不启动了,因为这台热水器是在某东买的,已经过了保修期,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故障,打开热水龙头,有水流出,但温度显示的是设定温度,风机也不启动,自然就没法点火,初步分析应该是进水的地方出现问题,我最初以为是进水口有东西堵住了,打开进水口管子接头一看没问题,下一步考虑进水处的水流传感器问题,从进水处底部向上看,发现一个小的页轮,用东西拨动了一下,发现卡住了,经过多次拨动,页轮可以轻松的转动了,一试机,可以正常启动了,由于没有这个配件,只能暂时用着,等买了配件,下次回老家再换它!

网友A:
估计里边脏了,清洗一下保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里边脏了,清洗一下保险啊。

还没搞明白怎样拆下水流传感器,要把上部的插销拨出后,要抬高水箱才能取下水流传感器,底部就是两颗螺丝固定在外壳上

网友A:
如果有超声波清洗机不用拆就可以,如果没有,用清洁剂用高压水流反冲一下,应该也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超声波清洗机不用拆就可以,如果没有,用清洁剂用高压水流反冲一下,应该也有效果。 ...

谢谢大佬指教,没有超声波清洗机,也没有高压水枪,因为进水口有滤网,渣子进入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高压水流反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教,没有超声波清洗机,也没有高压水枪,因为进水口有滤网,渣子进入的可能性极小 ...

卡死、不灵活,清洗下活动灵活就可以了,用不着换。

网友:
水流传感器卡涩了,应急拨动几次能转就行

网友B(2025-03-15):
还是更换了好。水流传感器用的时间长了以后水垢等杂质污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更换了好。水流传感器用的时间长了以后水垢等杂质污染了。

这种水流传感器上面是卡扣,下面是螺丝固定,换这个还得把水箱螺丝拆了才能更换,因为下面直接抵到外壳的,换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高水平。赞一个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