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迷你熨烫机维修改电压请教

楼主(2025-02-01):
前段时间在用松下迷你熨烫机的时候 忘了是110v 结果直插给烧了 拆开机子检查电路板如图 发现压敏电阻炸了 想看看能不能改220v 所以求教各位看看如何改 谢谢

网友A:
阻容降压?  给7805后面加5v看看主控是否还活着

加热线圈是继电器控制就可以给加热线圈断开串联一个大二极管以便于半波整流降低功率,然后改一个手机充电器板子进去搞定

网友:
我路过,,,,但不会告诉你,,免得烧了什么重要配件骂我

网友:
只要后面的没有烧出故障就有的救

网友B:
电容改小,然后还要改哪?

网友C:
一般都需要直接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需要直接换板子

找不到匹配的220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改小,然后还要改哪?

所有电容都改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  给7805后面加5v看看主控是否还活着

加热线圈是继电器控制就可以给加热线圈断开串联一个大二极 ...

好的 我先接个5v试试

网友:
先量稳压管短路没有

网友:
弄个可控硅调压器,固定电压110V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连着一个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