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给德劲收音机装锂电池(DEGEN DE393)

楼主(2025-02-01):
这个收音机中波和调频有点儿毛病。中波有的时候波动开关反复的波动多次,有一次挂上了就能收到很多台,挂不上了,就一个也收不到。调频也是这样。也不知道是开关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4.5v差不多啊

网友:
喷点WD40或许有惊喜。如果无效,当我没说。

网友:
这也能捡到

网友:
得劲收音机,当年广告里经常看到

网友:
换个新的吧,不值钱的玩意

网友:
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收音机挺好的。捡到宝了。

网友:
在波段开关上滴上缝纫机油,多滑动几下就好了;千万别用WD40,那玩意腐蚀性大;波动开关里边是铜弹片和三个铜引脚,会接触不良的。

网友A:
好像还看到带手电筒功能。

网友:
看着起来像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神油试试,定有奇效

网友:
拨动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德劲好歹也是个牌子货

网友:
收音机造型设计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看到带手电筒功能。

这破收音机还带还带。一个侧面的手电筒,一个正面的手电筒,还有一个指南针。关键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抱着收音机听广播小说就很有感觉。就能听进去。然后把汽车里的调频广播打开,听同一个频道,却什么都听不进去。并且车机里的调频收的台还多。这是咋回事儿?

网友:
波段开关脏了磨损,接触不好,可拆下修理的,只是费点事,最好是換开关。

网友:
波段开关换了就好,修修也行

网友:
德劲不错的收音机,开关接触不良,点点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