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线pos机 恋指团拆解 变闹钟日历天气预报

楼主(2025-02-01):
后盖卡扣直接扣开

内部结构 怕防拆 不敢再拆

插typec充电器能亮

下拉点齿轮

关于 连点几次版本号

打开USB调试就可以用typec线连接电脑调试

打开时间显示秒

折腾一会后

主控芯片估计是mt6735

安装天气

成功了

网友A:
屏幕左上角那个小圆圈是什么啊

网友:
不错,值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左上角那个小圆圈是什么啊

因为没有音量按键 我自己安装了截图软件 那个是截图的

网友:
MT6735,好像挺旧的?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
大安卓POS啊

网友:
居然还能这样玩。

网友:
不错,好大一块电池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居然还能这样玩???不错又多了一个玩具

网友:
当北斗手持机比非智能好,可以安装地图应用。头次见到4核有1核休眠,比5600x和5900x屏蔽坏核好,休眠的瑕疵核适合unity渲染,万一卡死切回好核。

网友:
手机外观挺独特

网友:
请问一下,我想要这部机来做信号中继,这部机可以wifi和热点同时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