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M1135配H27QEG8M2A8R闪存获取不了ID,是工具问题还是F挂了?

楼主(2025-02-01):
用的坛友分享的工具,每个都试过了,都获取不了ID,正常的盘可以获取ID,这是工具没用对还是F挂了或者虚焊了?

这个包里的工具都试过了,都获取不了ID

正常盘获取的ID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hyv4
http://xmrom.kmdns.net:5000/009-Realtek/RTS5735(RM1135)/1135_HY3DV4_2lun%20for512GB__RE ...

谢谢,不过你的压缩包好像有问题,解压报错有找不到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1\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parser_sequencer_index_table.bin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2\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parser_sequencer_index_table.bin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2\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config_6643_autoK.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1\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config_6643_autoK.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1\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customer_config_6643_2.5inch_20220301.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2\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customer_config_6643_2.5inch_20220301.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1\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nand_support_list_20220325.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2\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nand_support_list_20220325.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1\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timing_driving_1x_v2.0_20220415.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2\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timing_driving_1x_v2.0_20220415.ini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1\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performance\bank_imem.ram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2\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performance\bank_imem.ram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1\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legacy_rdt\RDT_dram.ram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7z: 无法打开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_2\1135_HY3DV4_2lun for512GB__RE1N4D12_VE0R530E_SSDMP_2.57.0.2_20220707\K2\H3DTV4_MULTILUN_GLU_SBLKEXPD_SLCRAID_EXTEND_TABLE_SIZE_KEEP_RDT_RESULT_DL\legacy_rdt\RDT_dram.ram
!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hyv4
http://xmrom.kmdns.net:5000/009-Realtek/RTS5735(RM1135)/1135_HY3DV4_2lun%20for512GB__RE ...

用你的这个试过了,也是不能获取ID,估计还是F虚焊或者挂了,改天加焊下试试,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你的压缩包好像有问题,解压报错有找不到的路径

    C:%users\WW\Downloads\1135_HY3DV4_2lun ...

我这边服务器上测试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你的这个试过了,也是不能获取ID,估计还是F虚焊或者挂了,改天加焊下试试,谢啦 ...

短接 然后清空下spi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 然后清空下spi试试

好的,改天试试看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