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opewell HW206D防雷插座+ss145/A bs1363英标电源线拆解

楼主(2025-02-01):
这是年前拆的了,那时候翻出来一个这插座,看着质量不怎样,拆出来看看再决定要不要丢,大家看看是不是智商税?

名字感觉好厉害呀

线长230cm,应该是铜的,但是质量不会好到哪去

参数铭牌及型号

螺丝是三角的,24合一里面有,大家快去买。

里面感觉做工粗糙

地线这个没焊,就是压上去而已,轻轻一抽就拿下来了

这个焊点,像小孩焊的一样,粗,还虚焊,有毛

指示灯串的电阻,怎么感觉每个都不一样,也许是我测量方法有错

主板,上面有几个小元件,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这个白色的小玩意,我只知道,防雷里面都有这货,具体叫什么大佬们科普一下

克雷ST-101E小型过流断路器

20d471k压敏电阻

这里分割一下
英标电源线,这个做工非常好,带保险的,上面有一些参数及认证,不知道sp-60是不是型号?

这个重量不错,不知道有多少铜?

拿个一字螺丝刀撬起来,需要用力

BUSSMANN的10A保险,bs1362是它型号吗?这个保险非常不错,陶瓷的,里面好像还有沙粒

保险仓,设计得不错

这个插座,大家觉得要丢呢还是放着用点小功率电器?

网友A:
插孔位置的地线和铜片没有焊接啊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那个白色的叫气体放电管,这插座应该有点年头了吧,还没有用一体成型铜排,但是看做工带点小电器用肯定没问题

网友:
白色的是放电管。这个插座防雷击应该不可能,雷击电压太高,电流太大,这插座防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孔位置的地线和铜片没有焊接啊

就是没焊,一抽就分离了,这是设计师还是工人的问题?

网友:
还以为是一体铜片。。。。。

网友B:
底盖有压痕,地线卡住再后面顶着,就看做工了。。。。。防雷击其实是防雷击产生的浪涌,,,估计十几年前,至少大几十,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盖有压痕,地线卡住再后面顶着,就看做工了。。。。。防雷击其实是防雷击产生的浪涌,,,估计十几年前, ...

你这个说法我认同,就是打雷的时候,产生的感应电压,直接打下来你是防不了的,
早些年,还在用adsl上网的时候,我就被雷打过一次,我正在用电脑,雷打到旁边那栋楼,我的电话线就是从那里接过来的,打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显示器里面炸的声音,烟直接从显示器里面冒出来,当时19寸的二手显示器还要280元,坏一个ADSL,一个显示器,主机那边坏一片msi 775的主板,一片显卡,一个电源,照明灯无数,那是我离雷最近的一次,那栋楼也坏了很多东西。

网友:
顺着电线过来的,连上的都完蛋。。。。只有拔插头的幸免。。。。。。。。

网友:
这插头国内没插座了,放下也没大的用处。

网友:
厂家说,我这插板重点是防雷的,其它的不重要。

网友:
还行  万能插口 ……

网友C:
六位分控插座

铜线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位分控插座

铜线好评

看样子又是手机充电插座了

网友:
里面的插片能看就好了

网友:
最大尖峰电流可以达到12000Apm,估计瞬间灰飞烟灭了!

网友:
这螺丝跟公牛学的 防拆

网友:
使用防拆螺丝的插排,一般做工和用料还可以。

网友:
没有只是一个压敏电阻就算可以了。还有防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