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与中兴F7610U无线谁更好

楼主(2025-02-01):
大家过年好,家中是联通500m宽带,现用k2p拨号,7610U桥接模式,想请教一下,k2p、7610U哪个无线更好点儿,谢谢了!

网友:
这个要具体测试才知道

网友A:
需拆开一下,看硬件参数,再用软件测试下。

网友:
无线路由器直接搞wifi6的,节能高速,以前ac的现在都不好用了,耗电量大,速度一般

网友:
f7610带wifi吧。个人觉得直接7610u做路由器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拆开一下,看硬件参数,再用软件测试下。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
K2P确实不错,稳定
两者估计速度也差不多,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K2P确实不错,稳定
两者估计速度也差不多,没必要折腾了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k2p信号对标wifi6 ax3000系列   6000系列的才能超越。

网友:
谁手里正好有这两种呢?

网友B:
K2P确实不错,用了3年一直很稳定,500M差不多能跑满了。但我路由器太多了,看心情换着用

网友:
反正这俩选我选7610

网友:
K2P稳如老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P确实不错,用了3年一直很稳定,500M差不多能跑满了。但我路由器太多了,看心情换着用 ...

2018年转转买了一个a2,tb找人刷的管改,到现在稳如老狗。去年双十一前买个那个中兴巡天不到200那个wifi7,垃圾的一笔,这么多年第一次退货,亏得狗洞plus退货方便,还是继续k2p吧

网友:
K2P用了5年,稳如老狗

网友:
k2p好用,稳定,500M以下用着无敌

网友:
K2P我刷了阿苏斯后,给我父母用了,挺稳定的!

网友(2025-03-21):
手里这两种都有,而且测试过,k2p信号强一点,距离2米位置测得两个差5 6dbi,隔两堵墙远距离10dbi
但是7610支持wifi6,跑千兆近距离测速比较k2p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