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BB 开卡 SanDisk 05561 128GB ID是453C98B37672 成功

楼主(2025-02-01):
3281NBB 开 SanDisk 05561 128GB ID是453C98B37672 成功

虽然成功了,但是还有很多疑问。。。
前情提要:3268 开 SanDisk 05561 128GB ID是453C98B37672 的问题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从SSD上拆了2个颗粒,05561 128GB bga304的ID是453C98B37672,应该是闪迪bics3的
不是带锁片,因为我上了不同主控板板子,都能正常识别4CE

随后从不懂家入手了几款板子分别是:

is917 【双贴 bga152】
sm3268M AB 【单帖 bga272,支持304 252】
sm3281N BB 【双贴 bga152】

我先上的 sm3268M AB,所以就有了那个前情提要的帖子,我反复弄,各种跳线,各种组合,各种开卡软件版本,各种试
总之一句话,弄不成,太崩溃了。

后来我上的is917,直接提示闪存不支持,后来查917_FlashDatabase里面明明有这款闪存,可就是不支持,后来又改的setting.set,总算  不提示   不支持了。
那就开卡吧,直接报闪存不支持DDR,让关闭DDR,关闭DDR后又报其他错,让开启DDR。死循环了。

没办法,最后上的sm3281N BB,使用了FPC转接帖,然后正片工具版本是SM3280AB_MPtool_S0429v1,直接报错hw fine tune fail,然后用黑片工具里的HWFineTune.bin替换了,才用正片工具开卡成功。
然而。。。一写就掉盘,然后变成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无奈之下,使用黑片工具Star_SM3281series_V0422,才开成功。
开卡花了5个小时,不容易啊!开卡之前,我把频率A8修改到了C8,虽然不知道是否起作用,但是至少心里上还是有点安慰的。

跑圈如下,黑片工具开的,写入能到70左右,也算可以吧?各位大佬也来给分析分析

复制个2GB的文件

128GB的芯片,黑片工具竟然开满了,也是服了!

最后上一下图片,大概就长样

另发附上不懂家的跳线图

我是按照她家跳线图  跳的R8 R10, 4CE,至于SB4 SB8之类的,我没动,我就用发过来默认的情况。

最后再说下我的疑虑,因为是双贴板子,我后来尝试双贴  2个上去,想做256GB,但是死活不能正常识别8CE,另外一面本来4CE,只能识别到1个 或2个CE。
而且我跳线也更改成了8CE,还是识别不了。

我又反复焊接,我真觉的没问题,因为我连同  转接帖一起  直接拿下来放到同样的另外一块3281NBB的板子上,正常识别4CE,所以转结帖和芯片之间的连接是正常的。
所以,我又尝试 不用转结帖,直接双贴2个 132的芯片上去,第一面正常4CE,第二面还是只能识别1个 或2个CE,总是CE识别不全,我真的认为不是焊接的问题。

后来没办法,就先单帖4CE一片好了,如果哪位大佬也用了同款3281NBB的板子,关于跳线这块,或者其它可以分享的知识点,也恳请各位多多指点了!
谢谢谢!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顺利!

SM3281N BB 开 闪迪 SanDisk 05561 和 05591 成功! 终于实现8CE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213-1-1.html

网友A:
真是猿份啊,你我几乎同时发的SM3281N BB的帖,我也是双贴闪迪15158死活量产不出来,8CE倒是能认出来,就是量产时各种花式报错,黑片工具我不又想碰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猿份啊,你我几乎同时发的SM3281N BB的帖,我也是双贴闪迪15158死活量产不出来,8CE倒是能认出来,就是 ...

我的有SB10,是不是闪迪芯片要贴SB10,我看你的没贴,也许你贴上就行了。
另外,板子第二面,你的有R31和R32,我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猿份啊,你我几乎同时发的SM3281N BB的帖,我也是双贴闪迪15158死活量产不出来,8CE倒是能认出来,就是 ...

我的贴了SB10,你的没贴,闪迪芯片你贴上SB10试试,因为我正片工具开卡可以的。

另外,你的背面有R31和R32,我的没有。也许这正是我这边却CE的原因。

网友:
黑片工具竟然开满了,是因为颗粒的体质太好了?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2025-07-26):
SM3268量产太累人了,不如银灿和SM3281